[放大器-信号链]
高频三极管延迟好大

楼主:
选了一个带宽为7G的NPN和8G的PNP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都是SOT-23封装,基极电阻分别为2.5K和1.5K,实际用示波器测试输入22MHz方波的时候,输出也为正常的22MHz,波形形状也正确,但是开和关分别延迟了10ns,相当于波形整体向后移动了10ns,我的疑问是7G带宽的三极管难道也会有这么大的延迟?

网友A(点评):
10ns 只够电波在真空之中跑3米

网友B(2018-04-03):
这么大延迟, 有问题啊, 有推荐电路参考么, 这里三极管是不是有饱和和截止区了?

网友C:
带宽和延时没有必然关系。
LC也有延时呢,传输线也有延时呢,光波也有延时呢。任何放大电路都有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延迟, 有问题啊, 有推荐电路参考么, 这里三极管是不是有饱和和截止区了? ...

有参考电路吗,我这个就简单的推挽,上面是NPN,下面是PNP,电阻分别是2.5K 和 1.5K;
这个电路是否有办法消除延迟?

另外,有没有ps级延迟的管子推荐呀;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用推挽电路, 用 A 类放大电路试试吧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