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的多个通道PWM输出只能是一个频率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0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要同时输出多路,且频率差很多,是不能解决。
如果不是同时输出,同一时刻只调节一路,PWM频率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同时输出多路,且频率差很多,是不能解决。
如果不是同时输出,同一时刻只调节一路,PWM频率可以修改 ...

哎,必须同时使用,定时器模拟的频率跳变很大(开了其他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