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172谁用过?做输出-5V电流1A的带不动载,效率低

楼主(2018-04-03):
用cs5172做的-5v输出,电流1A。为啥带不动载,最多能带到0.5A,而且效率特别低不到60%,有高手没指导一下。

网友A:
把你的原理图 实物图 放上来

楼主:
原理图是按说明书上图41改的。还只是搭电路调试中。
电容用的片式陶瓷电容,电感用一的sp53-150k。

网友A:
实物放上来看看

网友B:
电容震荡负压

楼主:
输入并了个100uf铝电解,15uH电感基本带0.4A只能到6.1V,更不用说带1A了。

网友C:
晕,DC-DC这样搭,能正常工作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DC-DC这样搭,能正常工作都不错了。

我现在不关注纹波,主要是基本功能正常就可以

网友A:
建议画块板子打样做吧 不贵的
这种堆焊 只能实现功能  效率 电流根本上不去的
除非你把飞线锁到尽量短 不超过10mm
另外 反馈线的引出在电容后,
过电流的线要粗
芯片到电感到肖特基这条输出线 要粗 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画块板子打样做吧 不贵的
这种堆焊 只能实现功能  效率 电流根本上不去的
除非你把飞线锁到尽量短 不 ...

反馈线是在电容后面,严格按照原理图连的。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带负载到1A,有实现的朋友没?我最多能带动0.35A。谢谢回复,非常急!

网友C:
能不能到1 A是看输入输出条件,不是靠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线是在电容后面,严格按照原理图连的。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带负载到1A,有实现的朋友没?我最多能带 ...

晕倒 难道就不会单独做个小模块 验证下?

网友A:
另一个问题“
芯片总共1.5A的开关电流能力,这个不是输出电流 ”
考虑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最低输入 算上效率 是否能满足 输出要求 否则我想你的选型应该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 难道就不会单独做个小模块 验证下?

就是单独的板子,有开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问题“
芯片总共1.5A的开关电流能力,这个不是输出电流 ”
考虑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最低输入 算上效 ...

带1A真的好像完全不行,但0.5A就算低端如果效率高也在1.3A范围内至少也应该可以带到吧?难道说这个芯片效率就本身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独的板子,有开版费

晕倒 你是有多久没做板子了,
JLC 50块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1A真的好像完全不行,但0.5A就算低端如果效率高也在1.3A范围内至少也应该可以带到吧?难道说这个芯片效 ...

你这样的飞线 功率损失太大了,
测效率 都是输入输出 粗线 尽量短 而且电感 肖特基都会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 你是有多久没做板子了,
JLC 50块搞定了

启动不能直接开电源,会有很大电流,只能先空载再带载,又是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到1 A是看输入输出条件,不是靠猜。

电流是1.5A,没用过该芯片 ,资料也都是英文,没太看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是1.5A,没用过该芯片 ,资料也都是英文,没太看懂。

1.5A是开关电流,不是输出电流,这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A是开关电流,不是输出电流,这是两回事

现在明白了,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