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在画原理图库时,创建分离原件

楼主(2018-04-03):
AD在画原理图库时,创建分离原件,电源VCC与地怎么处理?

楼主:
例如74HC02 分成四个部分

楼主:
我现在是在ABCD 任意一个加入VCC 与GND将其隐藏,其他三组不管,是否正确?

楼主:
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可以的,不隐藏也可以,只要VCC和GND是属于74HC02的Pin就可以,分离只是为了更直观的观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