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8051f380用keil4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8-04-04):
最近发现,在keilc51v952环境下,用c8051f340既可以下载程序,还可以在线仿真,但是换成c8051f380之后就不行了,连下载都不行。头文件用的是#include "c8051F340.h",在keil4的安装目录下没有c8051F380.h这个头文件,有c8051F380.h这个头文件,所以他们的区别应该是不大的吧,Device已经改成了c8051f380。但是每次下载的时候就会弹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不知这是何故

网友A:
什么下载器,
硬件没问题吧
换芯片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下载器,
硬件没问题吧
换芯片试试呢

1.u-ec5/6都试过了,不行。
2.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换了几块板子,就是f380不行,f340就可以。

楼主:
用silicon的IDE环境,不管是f340还是f380既可以下载也可以调试。tool chain intergration中的编译链接工具就是这个keil4的

网友B:
硬件都换了,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都换了,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外围器件几乎没有,单片机是新换的

楼主:
多谢各位,经过多番尝试,问题目前解决了。主要是我用交叉编译工具版本有点老了,应该是2012年之前的,具体是什么版本不知道。最新为v4.30。在sekorm网上找到的,链接发不了。

网友C:
去silabs官方下最新的uvision driver。
F380用F340的头文件没有问题。我都是同一个hex文件,烧这两个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