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按键问题

楼主:
以前做PIC的按键的时候就直接用内部弱上拉,IO接通过按键接地就完事了,现在看到STM32的按键要这么复杂,本着学习的态度去思考,这些器件都有必要吗?

问题1:单片机配置为上拉输入,可否不用外部上拉?
问题2: 4148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问题3:实际生产过程中,玻封的4148在回流焊过程中容易损坏,那这种封装的有什么优势呢?
问题4:这样电容直接并在开关两端,开关动作的时候会有电弧吗?
问题5:D6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网友A(2018-04-04):
答:1:可以不用外部上拉
2:防止输入口电压超过电源而打坏IO,这里也可以不用。
3:如果不是因为便宜,还是用贴片的好。
4:电容滤波的,对信号输入有点点好处,也可以不用,用软件滤波。
5:D6是防静电防雷的,如果产品中会有这个风险才加,正常不加也可以的。
最后我建议,普通东西的话,这些元件都可以不要,用一个1K电阻串进IO,用内部上拉即可。

网友B: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吧,图上电路比较靠谱,尽管看上去比较繁琐。
工业场合或其它电磁干扰强的场合,防护是有必要的。一般按键会在操控面板上,可能离的MCU板比较远,并且按键都是要与人手接触的,靠近外部,容易受静电或其它电磁场干扰。
基于以上原因:
问题1,用外部上拉很有必要,MCU内部上拉阻值比较大。在强干扰情况下容易误触发。
问题2,4148钳位作用。实际上KEY+的左边应该还有一个51到200欧姆的电阻。
问题3,4148有SOD-123封装的,可以换。
问题4,电容作用,一方面可以去抖,另一方面,可以起到静电释放缓冲。
问题5、D6TVS管可以保护IO口。

以上分析,出于以往应用经验。如不合适请多谅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1:可以不用外部上拉
2:防止输入口电压超过电源而打坏IO,这里也可以不用。
3:如果不是因为便宜,还 ...

确实,做普通的要求不高的东西这些基本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吧,图上电路比较靠谱,尽管看上去比较繁琐。
工业场合或其它电磁干扰强的场合,防护是有 ...

说的很到位,产品对于抗干扰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些还是必须的

网友C:
就RC复位也可以啊

网友D:
我认为加上去还是非常好,我以前也玩pic,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加上去还是非常好,我以前也玩pic, 哈哈。

是的,毕竟在控制面板上要打静电呢

网友E:
如果产品需要做EMC,你会发现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了
换作直连(内部上拉电阻的那种),8000V静电,一下子就把芯片废掉了

网友F:
不用这么费事吧。

网友G:
最好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答:1:可以不用外部上拉
2:防止输入口电压超过电源而打坏IO,这里也可以不用。
3:如果不是因为便宜,还 ...

厉害,跟着了解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吧,图上电路比较靠谱,尽管看上去比较繁琐。
工业场合或其它电磁干扰强的场合,防护是有 ...

网友F:
以前都是直接上拉电阻。

网友G:
保证电压能够维持在高电平上。

网友J:
这个是什么设计的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吧,图上电路比较靠谱,尽管看上去比较繁琐。
工业场合或其它电磁干扰强的场合,防护是有 ...

还是直接使用按键就行,其他的不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答:1:可以不用外部上拉
2:防止输入口电压超过电源而打坏IO,这里也可以不用。
3:如果不是因为便宜,还 ...

现在也没有使用过。

网友K:
那些器件主要是防止干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