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6E003频率问题

楼主(2018-04-04):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P01_PushPull_Mode;

  while(1)
  {
                P01 = !P01;
  }
}

上面这个程序,测出P01口的翻转速度是0.5US左右,这是不是说明系统工作频率只有2MHZ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这个速度到16MHZ呢?

网友A:
不知道用那么高频率做什么工作,如果真需要,那就换更高频率的芯片。

网友A:
还有你换成
P01=0;
P01=1;
试试

网友B:
你看看汇编代码。

网友:
好像系统时钟是16M,但是你执行指令肯定不会16, 你查看一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看看是多少条。

网友:
这个要看汇编代码,一个时钟执行一条,你要看你实现这个用了多少条

网友C:
呵呵,楼主是不是以为你一条C指令只消耗一个时钟周期呢?你不知道while体本身就消耗好几个吗

网友D:
这个芯片本身是16M的内置振荡器,你用了循环体想达到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循环体和你的语句都要很多条汇编指令执行。

网友E:
MCU指令周期与主频率周期不一回事

网友F:
楼主还不懂单片机执行的整个过程啊。

网友G:
2M已经很快了。

网友H:
我进来看,是看看是否有人在骂LZ呢,还好,本论坛比较文明含蓄。

网友I:
确实有个办法,就是你搞一堆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P01=0;
P01=1;

这样用于while循环体实现的汇编就占比小了。

网友J:
不是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