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多通道AD读取不准问题

楼主(2018-04-04):
多通道轮流读取时,电压偏了很大,求解

楼主:
还有内部电压,实际读的是1140mV;读UID后面2位是1235

网友A:
用AD采样Gandgap再反推VDD,是不准。
一般需要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采样Gandgap再反推VDD,是不准。
一般需要校准下

内部基准误差有这么大吗,还是我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采样Gandgap再反推VDD,是不准。
一般需要校准下

这个表适用每一片N76E003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适用每一片N76E003吗

不适用每一片,同样的产品(PCBA) 差不多。我测过两个产品  这个线性公式不一样。

网友B:
请问多通道采样的时候是如何配置的,能否给个DEMO CODE?

网友C:
你也可以测一下,把数据放到Excel里,然后生成曲线,显示公式看看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适用每一片,同样的产品(PCBA) 差不多。我测过两个产品  这个线性公式不一样。
...

这样怎么批量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通道采样的时候是如何配置的,能否给个DEMO CODE?

想用哪个通道直接打开就行,官方都配置好了的
switch(Channel)
        {
        case BAT_Channel:Enable_ADC_AIN1;break;
        case PV_Channel: Enable_ADC_AIN0;break;
        case OVP_Channel:Enable_ADC_AIN7;break;
        case LOAD_Channel:Enable_ADC_AIN6;break;
        case Verf_Channel:Enable_ADC_BandGap;break;
        default:return 5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测一下,把数据放到Excel里,然后生成曲线,显示公式看看是什么类型的。 ...

关键是每片都不一样

网友A:
最近FAE提供的方法
Bandgap_Voltage = Bandgap_Voltage - 34;

在AD采样Bandgap前,CPU降频至4MHz, 采样后 恢复至16MHz.
CKDIV 分频寄存器 可以直接设置

采样时钟慢,精度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FAE提供的方法
Bandgap_Voltage = Bandgap_Voltage - 34;

-34批量做过吗,可不可靠

网友D:
我的怎么是准的 ?我采样了多个通道

adc_bandgap == 1510

[15:51:23.749]收←◆adc_bandgap == 1510
adc_bandgap == 1510

[15:51:24.252]收←◆adc_bandgap == 1510
adc_bandgap == 1510

[15:51:24.756]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5.260]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5.763]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6.267]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6.771]收←◆adc_bandgap == 1510
adc_bandgap == 1510

[15:51:27.275]收←◆adc_bandgap == 1510
adc_bandgap == 1510

[15:51:27.779]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8.282]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8.786]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9.290]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29.793]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30.297]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30.801]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15:51:31.305]收←◆adc_bandgap == 1509
adc_bandgap == 1509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的怎么是准的 ?我是多个通道切换的采样的,送打印是带隙电压很稳定的

adc_bandgap == 1510

VDD 是 3310mv ,  带隙是电压 1219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34批量做过吗,可不可靠

已经量产,锂电池供电,反推VDD 误差在15MV以内。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量产,锂电池供电,反推VDD 误差在15MV以内。可以接受

谢谢,我也弄两百片试试

网友E:
测试好,修改好程序,这个芯片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量产,锂电池供电,反推VDD 误差在15MV以内。可以接受

试了几片,我5V供电的,要   -50才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了几片,我5V供电的,要   -50才准

能准就行,性价比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