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及N79E814用阻容降压供电

楼主(2018-04-04):
N76E003及N79E814可以用在阻容降压供电场合吗?有人在产品上试用过吗?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A:
应该可以,当然了,你的降压电路要靠谱。

网友A:
当然可以,但几乎所以阻容降压的电路后面都有稳压二极管或3端稳压器,用于后续低压(弱电)电路稳定电压。

网友B:
阻容降压电源稳定??

网友C:
1、不隔离,整个电路都是带电的;2、提供的电流小,一般在100MA以下;3、功率因数极低,不过考虑到本身功率很小,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4、使用寿命短,比如稳压管烧坏、降压电容容量降低造成供电不足、滤波电容损坏后造成整个电路烧坏。

网友D:
不建议这么用,你会后悔的。

网友E:
电容经常爆炸,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