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
驱动电机单向转,速度两档可调,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设计:
如果考虑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问题,例如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等,是否有其他方案或者集成IC可以用(相差不大不考虑成本)?

楼主(2018-04-09):
补充一些参数:电路需求:12V,0.7A;MOS管参数:VDS=20V,ID=2.3A,VGS=0.7V; str2n2vh5.pdf (877.04 KB) 这样的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8-06-06):
有带保护的 MOS 管. 比如 BTS143, 你可以查一下器件资料

网友B: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电机主电源处串联对应保险丝。

复杂一些的是采用康铜丝取样电流,然后单片机ADC定量,判断后进行开关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