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8-04-04):
新手不了解示波器到底怎么显示的啊。
有一个普源的100M带宽,1G Sa/s采样率,时基最小2ns/div,存储深度1M pts。
按照公式:采样率*采样时间=存储深度,那么采样时间应该固定为1ms才对啊。
但是:我把时基调到:
   2ns/div,记录长度为16.5uS
0.1us/div,记录长度为33.0uS
0.2us/div,记录长度为66.0uS
0.5us/div,记录长度为164.0uS
1.0us/div,记录长度为164.0uS
2.0us/div,记录长度为164.0uS
10.0us/div,记录长度为660.0uS
这里的记录长度是指波形在屏幕上的显示时间,应该就是采样时间吧。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值呢?
为什么我以10us/div记录的方波展开到2n/div变成了三角波了?怎么理论系统的解释呢?

网友A:
采样时间固定为1ms那个660us也不差啥啊
那个方波频率是多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间固定为1ms那个660us也不差啥啊
那个方波频率是多少的呢

奇怪了,有人回复我论坛竟然没有提醒。怪这么晚才看到。
方波频率2M多。

采样时间固定为1ms,660uS也不差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