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超声波振子发生器问题

楼主(2018-04-04):
有大神做过超声波清洗机的么,我有一超声波套件,一块自激式发生器驱动板和2个60W振子,网上买的,振子参数未知,商家说是28khz的,我测量振子两个并联静态电容是10nf;两个振子分别装在一个不锈钢洗手盘(30cm*40cm*20cm)的底部两边,通电震动明显,水轻微滚动,清洗有点点效果,但不大;现问题是,我改成单片机信号驱动,但是效果不理想,输出频率调到跟自激的频率一样(实际是22k),但输出到振子的电压比自激时的小了一半,而且波形不理想,然后调低频率到19.5k,输出功率、电压、管发热明显增加,但效果始终比自激的差太远,波形始终不理想,下面分别附上自激和它激的波形图

网友A(2019-03-25):
搞好了没有兄弟,我也想做一个现在没有思路。可以探讨一下吗?

楼主(2019-06-18):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没有兄弟,我也想做一个现在没有思路。可以探讨一下吗?

QQ:1432508998

网友B(2022-04-20):
你这个搞定了吗?想请教一下思路,弄了个把月了还没整好

网友C:
king5555好像以前研究过那种超声波振子的模型。

网友C:
@king5555 这个超声波驱动是要谐振吗。
用工程试验,例如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去激励它,逐步调节到谐振。这种方法可以吗?没搞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