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LED

楼主(2018-04-04):
如题,如图,求大神们推荐一款LED。

网友A:
用贴片LED倒过来焊,pcb上开一方孔,让LED嵌入.(开长槽也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贴片LED倒过来焊,pcb上开一方孔,让LED嵌入.(开长槽也行.)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