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模拟量采集电路

楼主(2018-04-04):
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这个模拟量采集电路有问题么

分别采集电容和电感两端电压

网友A:
U16A输出端直接联接到同相输入端?这是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 画错了,改过来了您再看一下

网友A:
使用单电源,且输入为有正有负的交流信号,这样肯定不可行。

我加了个抬升交流输入的电平

网友B:
即使双电源,也不行的。
第一级运放根本没有直流偏置。却写着1.5V电平,不知道啥意思。
电路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正负输入随机,电源和地是随机的,随意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双电源,也不行的。
第一级运放根本没有直流偏置。却写着1.5V电平,不知道啥意思。
电路根本就是乱七八 ...

额 ,不好意思啊,直流偏置电路我没画出来,另外,正负输入和电源随机什么意思啊

网友C:
错误的电路。

楼主:
能指点下么

网友C:
图中标注“+1.5V”的点,一般认为其阻抗为“0”,运放的输出端一般也看作阻抗为“0”;
这样来看第一级放大电路,相当于把互感器的输出给短路了。

就顶楼的电路而言,进行简单的改造之后将可以工作:
完全去掉U15A,将“+1.5V”改接到互感器的Pin3,U15B的Pin5也接到“+1.5V”。
这样才可产生一个在1.5V直流电平上叠加交流的信号。

您看下我的仿真结果在第一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不好意思啊,直流偏置电路我没画出来,另外,正负输入和电源随机什么意思啊 ...

我只记得刚开始的原理图,上下2个运放的电源是不一致的,这次倒一致了,奇怪了

为什么第一级运放,要在负输入和输出之间串电阻?您看下我的仿真结果,在第一楼
您看下我的仿真结果
@LSLDAY :还是错的,第一级运放,要在负输入和输出之间串电阻
额 那是我没注意画错了,看到你回复之后我修改的

网友D:
仔细学习一下模拟电路吧

您看下我的仿真结果,在第一楼
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标注“+1.5V”的点,一般认为其阻抗为“0”,运放的输出端一般也看作阻抗为“0”;
这样来看第一级放 ...

+1.5V”的点,一般认为其阻抗为“0”这句话不太理解。请指点下。
这个是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2次侧应该要短路吧,第一级运放相当于一个跟随器,和第二级运放一起抬高电平,并且第二级运放把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第三级运放也是一个跟随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V”的点,一般认为其阻抗为“0”这句话不太理解。请指点下。
这个是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 ...

顶楼的电路中,第一级放大器可以换一种画法就是下面这样的:

假设互感器输出电流为I,那么运放的输出电压是什么?如何计算?
如果在第一级反馈中加入一个电阻(Rs),那才可以计算:
此时Vo = Iin × Rs。
如果Rs = 0,则Vo永远等于0。

同样,第二级可以画成这样子的:

在这个电路中,Vo与Vi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只要R43不为0,结果都一样,应该是一个没有回差过零比较器而已。

第三级是一个跟随器,这个没问题。

@fzyuan :是的两年前那个帖子参数是不合理,后来改过来了,另外谢谢您的耐心指点,万分感谢
@LSLDAY :原理可以,但参数肯定是不合理的。
@LSLDAY :那个电路的原理是可以的。但其第一级只是Ref的缓冲器,相当于将B3的Pin4接到Ref。
您可以看下我以前的一个帖子能解释下么https://bbs.21ic.com/icview-1286762-1-1.html
您第一个图是我画的第一级运放的等效电路对么?第一级运放为什么不能看做射随器?您画的第二幅图是一个反向比例运放,第二级又是一个同相?

网友D:
问题太多
没有办法给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太多
没有办法给你改

仿真为什么没问题呢 而且做出来实物也是可以的,您看我另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2867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