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LCD驱动设置问题?

楼主(2018-04-04):
现象:使用PROTEUS 仿真PIC16F1933
        1、LCDSE0=0xff; //PORTA为LCD引脚
        2、LCDSE0=0x00; //PORTA位普通I/O口
其他的LCD相关配置省略不写。
        如果两句都写顺序写,PORTA仍然是LCD引脚功能,显示屏可以正常显示;
        如果只写2,不把PORTA配置成LCD引脚,则显示屏不能正常显示。
问:LCDSE0一旦设置成LCD功能之后,是不是不能通过清零LCDSE,配置成普通I/O口?

网友A(2018-05-11):
是并行数据口,还是RS,E,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