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ics toolbox

楼主(2018-04-04):
各位大师,请教下:我用机器人工具箱建立一个模型,提示一下错误。
L1=Link('revolute','d',660,'a',0,'alpha',0)
L2=Link('prismatic','theta',0,'a',70,'alpha',0)
L3=Link('revolute','d',0,'a',580,'alpha',0)
L4=Link('revolute','d',110,'a',550,'alpha',pi)
bot = SerialLink([L1 L2 L3 L4 ], 'name', 'my robot')
qA=[0 200 0 0]
plot(bot,qA)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isvec'.

Error in SerialLink/set.gravity (line 620)
            if isvec(v, 3)

Error in SerialLink (line 253)
            r.gravity = [0; 0; 9.81];
怎么解决,感谢各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定义那个,或者是不是没有包含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