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急需找一款符合条件的MCU,多谢!

楼主(2018-04-04):
1、内置LCD驱动,
2、低功耗,静态<3ua
3、8k flash
4、0.5-1k的内存
5、16位定时器
6、内置双运放

网友A:
带双运放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双运放的没有!

那其他要求都符合的吗?能不能提供几个带LCD驱动的MCU。多谢

网友B:
除去双运放的话,好多芯片都可以达到前面的要求,或者这么说,基本上每个厂家都有这样的芯片(功耗需要自己实测)。

网友C:
带双运放的比较难找。msp430有带单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双运放的比较难找。msp430有带单运放的

你好,msp430除了单运放,其他都是符合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msp430除了单运放,其他都是符合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