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关于脉冲定时中断与通讯冲突如何处理

楼主(2018-04-04):
我做了一个modbus从机控制器,单片机接收上位机modbus指令并返回响应数据,同时单片机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同时在定时器中断里改变脉冲的宽度,实现加减速功能。
由于modbus上位机是定时发指令来查询信息,这个时候返回响应指令的时候就会打断脉冲定时中断。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
另外,如果用两块单片机分别处理通讯和脉冲中断是否可行,他们之间应该如何通讯才会避免刚才的情况?
再者,想问一下,利用DMA的方式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你先说下你的脉冲频率是多少, 串口返回不用串口中断发送就解决了, 还有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了用PWM 生产脉冲也可以 不占用CPU 的时间 ,解决的方法很多用什么两个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