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伏安特性

楼主(2018-04-04):
请教大师,用图示仪测试整流管时,波形为两条线,有的交差,有的分开,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你的图示仪X轴放大器和Y轴放大器输出信号之间存在相位差。

网友B:
没用过图示仪,会不会电流导致温度升高,正扫时温度低,反扫时温度高,就出现了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