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 求助各位坛友:定时器2ms数码管动态显示 3位数只显示最...

楼主(2018-04-05):
各位坛友,我把数码管显示函数放在while(1)里面的话能显示3位,放在定时器里就只显示一个数了,共阳极数码管位选和段选都用STM32的IO驱动,定时器定时2ms,程序如图片所示,求助各位如何能在定时器下数码管动态显示三位呢?

xch
@qmmdzd :你这函数已经成功,调用一次就显示3位。 改成调用一次就显示其中一位。调用三次完成1轮显示。
@xch :按照我这个写法延时去了有问题 我试过 去了显示就乱了 不过你说的变量改变方式用static我还没试 就把k设置为全局变量了 中断加一 依旧不行
xch
@qmmdzd :按照k值提取对应十进制数字进行显示,去掉延时函数
xch
@qmmdzd :很简单啊!你的程序你已经证明基本可用。 问题在DisPlayNum()之中的k 变量。 把它改成static int k=0; 每次调用+1,去掉for 循环, 0 1 2 0 1 2........
@xch :如果一次显示一位 程序该如何写呢?
xch
@qmmdzd :一次中断显示一位数码管,定时中断显示还可以确保显示亮度均匀
@xch :坛友意思是其它两个扫描太快看不出来?那该如何解决呢
xch
没看到中断如何显示。 是不是一次中断把3个LED都驱动了? 结果最后一个被驱动的点亮,其他应该很昏暗没看出来

楼主:
用单片机和三极管直接驱动的数码管,没用驱动芯片,Display显示函数按个、十、百位扫描,i作为定时器标志位,赋值为1

网友A:
ST的好办,连上STlink,下断点,检查

网友B:
要保证在人的视觉残留范围内(20ms)保证每位数码管都进行点亮一次,那么保证7ms左右,进行一个数码管的点亮,依次点亮三个就好了。没看懂你的显示函数,要把显示函数放到定时器中,保证7ms扫描一次,依次扫描每个数码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保证在人的视觉残留范围内(20ms)保证每位数码管都进行点亮一次,那么保证7ms左右,进行一个数码管的点亮 ...

我这里的显示函数是写入3位数,K=0时候写入个位,K=1时写入十位,K=2写入百位,case0-case3扫描位选,write_table【】写入段选数据,这样用定时器不停的扫描,只亮一个  i是放在定时器的全局变量,由1变0时候开始显示函数写入,就是if(!i),请问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好办,连上STlink,下断点,检查

检查过了,显示部分display函数执行时间很短,几十个微妙,这样看来定时2毫秒足够扫描三个数码管,而不应该只显示一个数码管啊?

楼主:
定时器里面是每次定时中断扫描一个管子呢?还是一次中断扫描三只数码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显示部分display函数执行时间很短,几十个微妙,这样看来定时2毫秒足够扫描三个数码管,而不应 ...

几十个us够了吗?你有个delayms的函数,起码执行一次,最少3ms,程序的可读性太差了,i居然当做全局变量,你这样写,只要i为0的时候,才执行扫描一遍显示函数,都超过定时器时间了,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个us够了吗?你有个delayms的函数,起码执行一次,最少3ms,程序的可读性太差了,i居然当做全局变量 ...

不好意思,那行delay()忘记删除掉了,在调试时候那行程序隐藏了,我也没学过编程,全是自学自编,水平太低,希望版主指教一下,给写个定时器显示三位数的子程序  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显示部分display函数执行时间很短,几十个微妙,这样看来定时2毫秒足够扫描三个数码管,而不应 ...

你肯定有一个函数是用来控制给三个公共端轮流加电的,你在这里下断点,看它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数码管点亮,第二次是不是第二个点亮,因为你下了断点,程序跑到那里停住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是哪个管子被点亮了。如果它的运行结果和你预期的不一致,再分析为什么这里没按你思路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那行delay()忘记删除掉了,在调试时候那行程序隐藏了,我也没学过编程,全是自学自编,水平 ...

你把代码贴上来,不要截图,我给你修改备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代码贴上来,不要截图,我给你修改备注看看。

void Isr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3_IRQn;//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IRQHandler(int x ) //10ms
{
    u8 st;
        st=TIM_GetFlag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if(st!=0)
        {
          DisPlayNum(x);       //x为随时写入数码管的数据
                TIM_ClearFlag(TIM3, TIM_IT_Update);
        }
}

int main(void)
{
       SMG_GPIO_init();
         Timer3_init();
         Isr_Init();
         TIM3_IRQHandler(000);

        while(1)
        {
                ;;//主程序执行其他任务
        }
}
以下是显示部分函数
u16 table[]={0x0180,0x9f80,0x2680,0x0e80,0x9c80,0x4c80,0x4480,0x1f80,0x0080,0x0880};

void SMG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
}

void DisPlayNum(int n) //nΪÈýλÊý
{
    if (n < 1000)

    {
           int k;

       for (k=0;k<3;k++)
        {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关闭所有数码管位选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关闭所有段选
            switch (k)  //0-2循环,选中位选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3);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2);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1);
                    break;
            }

           switch (n % 10)  //对应位选 依次取个十百位
            {
                case 0:
                    GPIO_Write(GPIOE,table[0]);
                    break;
                case 1:
                    GPIO_Write(GPIOE,table[1]);
                    break;
                case 2:
                    GPIO_Write(GPIOE,table[2]);
                    break;
                case 3:
                    GPIO_Write(GPIOE,table[3]);
                    break;
                case 4:
                    GPIO_Write(GPIOE,table[4]);
                    break;
                case 5:
                    GPIO_Write(GPIOE,table[5]);
                    break;
                case 6:
                    GPIO_Write(GPIOE,table[6]);
                    break;
                case 7:
                    GPIO_Write(GPIOE,table[7]);
                    break;
                case 8:
                    GPIO_Write(GPIOE,table[8]);
                    break;
                case 9:
                    GPIO_Write(GPIOE,table[9]);
                    break;
            }
          n = n / 10;
          if (n==0)
           break;
       }

    }

        }

网友B:
1.    首先你的定时器时间,人的视觉残留是20ms,想要用到定时器扫描数码管,那么就有两种选择:
1>  每隔20ms,定时器扫描三位数码管一次,这样的缺点是数码管消耗的电流会有点大,因为同时点亮三只数码管。要保证数码管的扫描时间小于20ms,即中断时间。
2>  每隔6.5ms,扫描一位数码管,确保在20ms内要扫描完毕三位数码管,这样的缺点是程序的设计稍微要复杂点,但是功耗会降低。
2.    你程序中的设计其实执行的是上面的第一种做法,同一时间扫描三位数码管。
3.    你STM32程序的写法,TIM3_IRQHandler(int x )中断函数居然带了参数,建议你先调通定时器的用法,快速的办法是移植别的定时器程序,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led的闪烁,先把这个调通然后再把显示函数加进去就好了。
4.    再说显示函数,你暂时不用定时器,主函数while中执行显示函数,显示正确的话,放到定时器中就好了。显示函数看着没什么大的毛病,应该是可以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首先你的定时器时间,人的视觉残留是20ms,想要用到定时器扫描数码管,那么就有两种选择:1>  每隔20 ...

感谢坛主回复 中断函数改为下面的了,
void TIM3_IRQHandler( void) //20ms一次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DisPlayNum(n);
                TIM_ClearFlag(TIM3, TIM_IT_Update);
        }
}
void Timer3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0000-1; //定时2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ÏòÉϼÆÊý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TIM3, &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3, 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ÏòÉϼÆÊýÒç³ö²úÉúÖжÏ

}
    但是DisPlayNum(n);这条如果不放在while(1),数码管总是亮一个百位,也就是函数中的case2;
定时时间是20ms,修改这时间也没用,疑惑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这种写法没有点亮三个管子,只亮最后一个?
如果想亮三个,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C:
把用于显示位置的计数器设为全局变量,否则每次只能从1开始,也就只显示1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用于显示位置的计数器设为全局变量,否则每次只能从1开始,也就只显示1位了! ...

也就是把K设置为全局变量?Display中的K的for循环也用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坛主回复 中断函数改为下面的了,
void TIM3_IRQHandler( void) //20ms一次
{

1.你的20ms是否准确呢?
2.跟踪看定时器中的k三遍是否都执行完毕
3.关闭所有的段选和位选放到for循环外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20ms是否准确呢?
2.跟踪看定时器中的k三遍是否都执行完毕
3.关闭所有的段选和位选放到for循环外面 ...

软件仿真了下 就一个端口有电平变化 每次都是第三个 是不是这样写显示函数有问题?麻烦坛主给写一个显示函数  我试一下
你说的把段选和位选关闭放在for外边 三个数码管都微亮了  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

网友D:
10位3年以上的单片机开发人员,只有1人写过数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位3年以上的单片机开发人员,只有1人写过数码管驱动

不用驱动芯片是不是会麻烦很多呢?求显示程序上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驱动芯片是不是会麻烦很多呢?求显示程序上的指点

显示中的delayms(1)与定时器中断时间可能木有协调好:
建议:把变量i去掉,把显示函数直接放在中断里面,调试成功后,再选取恰当的时间平衡点加入变量I

楼主:
本菜菜把程序发上来,麻烦各位坛友有时间帮忙看下,堵在这一段时间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把K设置为全局变量?Display中的K的for循环也用改吗?

把K设置为全局变量,将for循环改为if(k<3)判别处理,if(k==3) k=0.来试一试,如果无变化说明问题在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K设置为全局变量,将for循环改为if(k

请问坛友,如果我中断一次显示一个数码管程序该如何写呢?我试了下你说的这种,还是不行,我现在的程序是中断一次扫描三只管 可能这样有问题

网友E:
这驱动写的太差了不想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驱动写的太差了不想看了

麻烦坛友直接给写个显示三位数的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中的delayms(1)与定时器中断时间可能木有协调好:
建议:把变量i去掉,把显示函数直接放在中断里面 ...

麻烦坛友给配置个一次中断显示一位数码管的程序吧  可能我这种写法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void Isr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8 DisPlayBuff[3];//
void DisPlayDrv(void)//3位数码驱动,间隔1~5mS执行一次
{
        static u8 k=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关闭段选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关闭位选
        switch (k)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3);  //GPIO_Write(GPIOE,table[n % 10]); n=n/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2); //GPIO_Write(GPIOE,table[n % 10]); n=n/10; //显示十位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1); //GPIO_Write(GPIOE,table[n % 10]); n=n/10; //显示百位
                break;
        }
        switch (DisPlayBuff[k])  //分别取余写入段选
        {
                case 0:
                GPIO_Write(GPIOE,table[0]);
                break;
                case 1:
                GPIO_Write(GPIOE,table[1]);
                break;
                case 2:
                GPIO_Write(GPIOE,table[2]);
                break;
                case 3:
                GPIO_Write(GPIOE,table[3]);
                break;
                case 4:
                GPIO_Write(GPIOE,table[4]);
                break;
                case 5:
                GPIO_Write(GPIOE,table[5]);
                break;
                case 6:
                GPIO_Write(GPIOE,table[6]);
                break;
                case 7:
                GPIO_Write(GPIOE,table[7]);
                break;
                case 8:
                GPIO_Write(GPIOE,table[8]);
                break;
                case 9:
                GPIO_Write(GPIOE,table[9]);
                break;
                default:
                //空显示的IO口操作
                break;
        }
        k++;
        if(3==k) k=0;
}

帮你改成了每次显示一段。
假如某一段不显示,这个时间不能省略,否则会造成显示亮度变化。如显示“1”比显示“100”亮3倍。

网友F:
void DisPlayNum(u16 n)
{
        u8 k;
        if (n < 1000)
        {
                //关中断
                for (k=0;k<3;k++)  //位选择循环,K=0对应个位数据,K=1对应十位数据,K=2对应百位
                {
                        DisPlayBuff[k]=(n % 10);
                        n = n / 10;
                }

                //前面的0不显示
                if(DisPlayBuff[2]==0)
                {
                        DisPlayBuff[2]=255;//
                        if(DisPlayBuff[1]==0) DisPlayBuff[1]=255;
                }
                //开中断
        }

}

另外,显示驱动把“ switch (DisPlayBuff[k])”放到“ switch (k)”前面要好些,先准备好数据再切换显示。

网友F:
楼主的“ switch (DisPlayBuff[k])”这么有规律,
改成“if(DisPlayBuff[k]<10) GPIO_Write(GPIOE,table[DisPlayBuff[k]]);”
看着多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显示驱动把“ switch (DisPlayBuff[k])”放到“ switch (k)”前面要好些,先准备好数据再切换显示 ...

感谢坛友相助  明天早上去试试,今天有事来着回复晚了,再次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void Isr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改成这样子
void DisPlayNum(int n)
{
        static int k=0;
        int digi =0;

    if (n >= 1000){k=0;return} ;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关闭所有数码管位选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关闭所有段选

        switch (k)  //0-2循环,选中位选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3);
                        digi = n %10;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2);
                        digi = (n/10)%10;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1);
                        digi = (n/100)%10;
                        break;
        }

        GPIO_Write(GPIOE,table[digi]);
        k++;
        if (k>2) k=0;
}

xch
这个程序不够优化。还可以化简些。

楼主:
调试成功了,采用了xch写法,一会再试试datouyuan的写法,再次感谢所有回帖的坛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坛友,如果我中断一次显示一个数码管程序该如何写呢?我试了下你说的这种,还是不行,我现在的程序是 ...

将显示位置的计时器K放到中断中,中断一次,变更一下显示位置可能会管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试成功了,采用了xch写法,一会再试试datouyuan的写法,再次感谢所有回帖的坛友 ...

你那种写法非标,是通过给全局变量n赋值来改变显示。

我的这种写法是通用的方法,需要更改显示内容就调用DisPlayNum(x)函数来改变显示缓存,不需要全局变量n。

网友H:
几十个us够了吗?你有个delayms的函数,起码执行一次,最少3ms,程序的可读性太差了,i居然当做全局变量,你这样写,只要i为0的时候,才执行扫描一遍显示函数,都超过定时器时间了,太乱了。

网友I:
     很简单啊,显示123,点亮第一个数码管,然后输入1,延时2ms,然后点亮第二个数码管显示2,延时2ms,再点亮第三个数码管,延时2ms, 数码管需要循环刷新,不像液晶直接点亮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几十个us够了吗?你有个delayms的函数,起码执行一次,最少3ms,程序的可读性太差了,i居然当做全局变量, ...

大概500u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贴千万别沉了

这驱动写不好,不过坛友的回复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