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为什么AD10j精简版手动布线线条无法自动生成相应的网络?

楼主:
我安装的是Altium_Designer_10完美精减版(10.1051.23878),容量136MB,画完原理图,接着生成网表,导入PCB后,所有元器件都有网络名,在没有布线前,也有相同网络名之间的细白线连接,但是在我手动连接布线时,却发现我拉的线条不会自动变成相应的网络,也就是说,把两个GND网络连接后,它们之间的线条,并不会自动变成网络名为GND,需要手动更改,使其网络名称为GND才可以。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

这是生成网表,导入PCB后,有两个同名GND网络没有没有连接图片的t

这是生成网表,导入PCB后,有两个同名GND网络没有没有连接图片的t

这是在两个GND之间手动拉线后的图片,拉出来的线条并没有变成GND,原来的网络细线还存在,没有消失 ...

这是在两个GND之间手动拉线后的图片,拉出来的线条并没有变成GND,原来的网络细线还存在,没有消失 ...

网友A(2018-04-09):
看上去,可能你用的不是PT而是PL,PL是没有网络属性……如果是PT能在规则内带出走线线宽的,比如说PCB板上的线宽规则是0.254-0.508-1.27,板上已走的同一网络线是0.35,那么你这已有线条上PT后拉出来的线宽也是0.3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可能你用的不是PT而是PL,PL是没有网络属性……如果是PT能在规则内带出走线线宽的,比如说PCB板上 ...

同意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2楼和3楼说的问题,我手动布线,习惯用快捷键P+L,结果就是没有网络,用P+T就好了,西欧I、、谢谢两位指点。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鼠标指向某条线时,该线条不高亮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DXP/preferences/pcb eiditor/display选项下,在右边一侧有个highlighting options项下面有个highlight in full,这个我也勾选了。设置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