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现有模块美观地嵌入电路板的方法

楼主(2018-04-05):
笔者在承接单片机、电路板、控制器系统等开发定制项目的时候,经常遇到交货时间紧、小批量的任务。例如,其中有一个项目需要对直流12V电机进行驱动和控制,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利用场效应管电路驱动,再用PWM调速。假如是从头开始直接设计的话,从调研设计再到制板焊接测试,整个流程花费的时间较长,而且也有技术风险,而且此次电路板数量需求小。综合考虑,采购市面上现有的模块比较划算,一般市面上现有模块厂家前期经过大量测试验证,而且是批量生产,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有优势,在小批量电路板开发上选择适合的现有模块进行二次开发是不错的选择。此次设计中就采用外购现成的MOS驱动模块,此模块输入电源DC5V-24V,功率能达到400W,信号电压3.3V-20V,PWM频率能达到0-20KHz,单价不到十元,满足本次项目要求。
但是,一般将一个电路板与现有模块集成的方法是简单粗暴地用导线连接,分别固定,如图 1,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导致整个电路板系统不美观,而且线路的可靠性差。

图 1 一般电路板和模块直接用导线连接
本文推荐一种更加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在绘制电路板的PCB文件时,绘制异形PCB,将功能模块嵌入电路板中。如图 2,电路板采用异形,预留一个缺口给功能模块,功能模块和电路板之间焊盘用U型排针焊接连接。电路板上接口焊盘的位置需要根据排针间距和模块上接口焊盘的位置来确定。一般用排针焊接连接后模块与电路板之间强度足够,假如不放心的话还可以用硅胶或者热熔胶填缝增加强度。

图 2 优化后的电路板和模块的集成方法

图 3  U形排针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永珂在线”

网友A:
我一般是直接预留模块接口,排针插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项目拿到,模块选型,然后再考虑如何连接,模块给出的接口也是千变万化,有邮票孔的,金手指的,端子的,排针的

网友C:
感觉是来给U型排针做广告的

网友D:
组装是个问题,
手工组装效率太低,质量不好保证。
要过回流焊需要做工装,也比较麻烦。

不过话说回来,批量生产中这种模块还是少用的好。
正八经的模块毕竟会留有极好的连接方式,
比如排针、插座、邮票孔等等。

楼主(2018-05-12):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来给U型排针做广告的

呵呵,其实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是个问题,
手工组装效率太低,质量不好保证。
要过回流焊需要做工装,也比较麻烦。

谢谢建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