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11控制无刷马达线路图

楼主(2018-04-06):
大家好!新来的,请多多指照。
请问谁有SH79F1611 + SDH2136 驱动直流(300V)无刷马达的线路图,供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2025-09-09):
同求线路图!我也是用SH79F1611和SDH2136,但还没找到合适的线路图

网友B:
SH79F1611 控制无刷马达线路图:MCU 通过 GPIO 连接三相桥式驱动电路(如 IR2104 加 MOS 管),ADC 接口接电流采样电阻与运放,捕获口连霍尔传感器,PWM 输出接驱动芯片。电源模块提供 MCU 与驱动电压,加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形成闭环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