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PT2272的多通道硬件控制方法

楼主(2018-04-06):
PT2262/PT2272的多通道硬件控制方法

PT2262/PT2272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遥控通信IC芯片之一,现已用于汽车门控、遥控门锁、门禁管理、数字通信等领域。PT2262/PT22 72最多可有12位(A0~A5,D0~D5)三态地址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 441(312)个地址码。然而,PT2262/PT 2272最多只能控制6路(D0~D5)通道,这样极大限制了其无线遥控的使用范围。因此,人们设计出了多种方法扩展PT2262/PT2272的控制通道。
  1 PT2262/2272的多路控制方法

  1.1 单片机软件编程模拟PT2262信号实现多路控制法

  单片机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模拟发射PT2262信号。单片机的输入引脚连接地址和数据开关,输出端连接遥控发射模块。多个开关动作改变输出波形的功能由软件完成,这样,一个单片机发射电路可以对应531 441(312)个PT2272接收电路,使其增加控制通道。其发射电路如图1所示。

  该方法省去了PT2262编码芯片,控制简单灵活,但缺点是软件编程复杂,响应速度相比硬件控制较慢,同时耗费多个PT2272解码芯片。

  1.2 单片机对PT2262软件解码实现多路控制法

  PT2262可以通过遥控发射模块发出编码,单片机由接收模块接收到编码信号。由于PT2262最多可提供531 441(312)个任意地址组合,因此,只需用单片机对PT2262编码信号进行软件解码,即可实现531 441(312)个通道控制。其接收电路如图2所示。

  该方法省去了PT2272解码芯片,但仍然没有解决软件编程复杂,响应速度较慢的缺点。

  1.3 PT2262/PT2272硬件编码译码实现多路控制法

  PT2262/PT2272最多有6个数据端管脚(D0~D5)。因此,可以在不改变地址码的前提下,通过编码器对PT2262进行数据端管脚进行扩展,PT2272输出端管脚通过译码器解码,即可实现控制通道的扩展。例如,PT2262的6个数据端接2片8-3编码器,PT2272的6个数据端接2片3-8译码器,即可将6个数据端扩展成16个数据端。这里,我们可以用64-6编码器和6-64译码器最多可实现64(25)路控制通道,完全能满足一般控制的需求。同时,该方法省去了复杂的软件编程,保持了原有的硬件相应速度快的特点。
编码器和译码器对PT2262/PT2272的硬件控制#e#2 编码器和译码器对PT2262/PT2272的硬件控制

  2.1 编码器和译码器的设计

  由于目前还没有64-6路编码器和6-64路译码器芯片,因此,需要用74LS148和74LS138通过级联方式实现。
  9片74LS148和9片74LS138级联方式可以分别组成64-6路编码器和6-64路译码器,如图3,图4所示。

  图3中,74LS148为优先编码器,EI为选通输入信号,EO为选通输出信号,GS为扩展信号。可以将8片编码器的EI信号和EO信号级联,优先级最高的编码器EI接地,则每次编码,只有一片编码器进行编码且GS输出低电平,其他没有进行编码的编码器输出均为高电平。因此,可以将8片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分别通过CC4068芯片8输入与门电路输出,作为AOA1A2信号。8片编码器的GS信号分别接入74LS148(8)的输入信号,则进行编码工作的编码器的GS信号通过74LS148(8)再次进行编码,其结果作为A3A4A5信号。例如:输入163=0,则74LS148(7)工作输出A2A1A0= 000,GS=0,则A2A1A0=000;74LS148(8)的输入I7=0,由于EI=0,所以A5A4A3=000。即用9片74LS148实现了64-4的编码器设计。
  级联方式组成译码器原则和编码器级联方式相似,同名数据输入端相连作为低位数据输入端,高位数据从选通端输入,保证每次只有一片工作,其余都被禁止。
  根据输出端口数需要8个芯片,但输入线不够,所以再加一片译码器对高三位译码,其8个输出端分别控制其余8片译码器的使能端,选择其中的一片工作。这样,A3A4A5输入引脚由74LS138(8)通过译码控制了其他8片74LS138的输出,实现了4-64位的译码工作。

  2.2 PT2262/PT2272多路硬件控制电路的设计

  PT2262信号发射电路部分由PT2262发射电路、地址编码电路、F05载波发射电路和按键编码电路组成。由于PT2262发射电路比较成熟,编码电路和F05载波电路不用做更改,只需将64-6编码器的64位输入信号接触发按键,6位输出端口接PT2262的数据输入端口,则按键动作通过编码器输入到PT2262,PT2262根据数据编码发出相应的无线信号即可实现,如图5所示。

  PT2272信号接收电路部分和PT2262相似,地址编码电路与PT2262的发射电路设置一致,J05将PT2262的发射信号接收并检波送入PT2272,PT2272根据收到的信号从数据端口输出,通过6-64译码器译码并执行相应的执行开关,如图6所示。

  3 结语

  PT2262/PT2272遥控电路,通过64-4编码器和4-64译码器进行多路扩展,经过实际电路设计和实验表明,在保持原有的响应速度快,不用复杂的软件编程等优点的情况下,将原有的6路通道控制扩展到了64路通道控制,完全能够满足一般的硬件控制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