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信号放大

楼主(2018-04-06):
图a 与 图b, 输入信号模型是等效的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图a, 输入信号 与偏置电压是 串联的。图b,输入信号与 偏置电压 是并联的。
这样的话,图b中,假设偏置电压为0.7V,那么当 输入交流信号 低于0.7V的时候,无法通过电容C1 进入三极管。但是图a可以。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 是否正确。

网友A:
图a与图b不等效,不过直流偏置是一样(前提是图a中的VBB与图b中的VCC相等),另外输入交流信号低于0.7V是可以通过C1进入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a与图b不等效,不过直流偏置是一样(前提是图a中的VBB与图b中的VCC相等),另外输入交流信号低于0.7V是可 ...

谢谢奥巴羊。那如果 图b的电容C1换成0欧电阻,又如何分析呢?  交流小信号(低于0.7V) 还能被三极管放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奥巴羊。那如果 图b的电容C1换成0欧电阻,又如何分析呢?  交流小信号(低于0.7V) 还能被三极管放大 ...

如果把图b中的电容C1换成0欧姆电阻的话,在这里需要说一下,交流信号源存在内阻(很小),那么该信号源内阻与Rb组成分压电路,对直流信号源分压,VT的基极直流电压很低(这时VT截止),这样一来,VT的导通依赖于交流信号源,因为VT存在0.7V的导通电压,最后会导致信号失真,如果交流信号低于0.7V,三极管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图b中的电容C1换成0欧姆电阻的话,在这里需要说一下,交流信号源存在内阻(很小),那么该信号源内 ...

我还想继续问。如果,图b中,C1换成0欧电阻,再把三极管换成运放芯片。那么输入交流信号能被运放放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继续问。如果,图b中,C1换成0欧电阻,再把三极管换成运放芯片。那么输入交流信号能被运放 ...

以下运放可以放大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运放可以放大交流信号:

下拉电阻R2的作用是? 可以去掉吗? 如果R2上拉到VCC,可以放大交流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拉电阻R2的作用是? 可以去掉吗? 如果R2上拉到VCC,可以放大交流信号吗?
...

下拉电阻作用是提高运放稳定性,不能去掉,在R2上拉到VCC的情况下,要想放大交流信号,运放正电源必须远高于VCC*(1+R3/R1),这里还要看交流信号的幅度(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作用是提高运放稳定性,不能去掉,在R2上拉到VCC的情况下,要想放大交流信号,运放正电源必须远 ...

下拉电阻R2 会不会  降低了 交流信号的 输入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拉电阻R2 会不会  降低了 交流信号的 输入阻抗?

这个不会,不过看来楼主比我还小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不过看来楼主比我还小白啊。

为啥不会? R2不是和输入阻抗并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不会? R2不是和输入阻抗并联吗?

你说的输入阻抗是指向运放同相端看进去的阻抗,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降低交流信号的输入阻抗,但是R2相对于交流信号的内阻还是显得很大的,而且R2在这里是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入阻抗是指向运放同相端看进去的阻抗,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降低交流信号的输入阻抗,但是R2相对 ...

如图,是差分运放 对电网电压 进行差分放大采集。

R5和R6之间 为啥要接地?可以不接吗?

网友A:
你试想一下,假设R5与R6之间的压差为U,因R5=R6,故R5与R6上的电压均为U/2,如果不接地的话,R5上端电压可能是U或U/2,R6下端的电压可能为0V或-U/2,接地的作用就是让R5上端为U/2,R6下端为-U/2,而U/2与-U/2为差分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入阻抗是指向运放同相端看进去的阻抗,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降低交流信号的输入阻抗,但是R2相对 ...

是因为R2比交流信号源的阻抗大很多,和信号源内阻并联之后对结果影响很小,还是这个下拉电阻本来就对信号源输出电阻没影响?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a与图b不等效,不过直流偏置是一样(前提是图a中的VBB与图b中的VCC相等),另外输入交流信号低于0.7V是可 ...

你好,图a中的信号源不是也会分压吗?所以当交流信号低于0.7V的时候,三极管截止(假设VBB=0.7v)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图a中的信号源不是也会分压吗?所以当交流信号低于0.7V的时候,三极管截止(假设VBB=0.7v)请指导 ...

别忘了图a中除了信号源,还串联了一个直流电压源VB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R2比交流信号源的阻抗大很多,和信号源内阻并联之后对结果影响很小,还是这个下拉电阻本来就对信号 ...

一般情况下,这个下拉电阻的阻值要求高于信号源内阻(在实际电路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电阻)至少10倍,另外别忘了电容对于直流来说是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图a中除了信号源,还串联了一个直流电压源VBB.

对啊,信号源内阻会对电压源VBB(VBB=0.7v)分压啊,所以当交流信号很小的时候,也有可能使得图a中的三极管截止,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C(2019-03-29):
对啊,信号源内阻会对电压源VBB(VBB=0.7v)分压啊,所以当交流信号很小的时候,也有可能使得图a中的三极管截止

网友D(2020-04-17):
作为新手,我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