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了STC8F1K08

楼主(2018-04-06):
STC8F1K08 (S2) 是STC低价的8系列单片机,我前几天拿到sop样品试验了一下。我之前弄错了以为是带ADC的STC8H 系列 SOP8,收到才发现是不带ADC的F系列。
低价对我目前的需求来说是不是最关心的,随意还是玩“豪华”的STC8A8K64S4A12,就上几张照片吧。。。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STC8F1K08
  固件版本号: 7.3.10U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5.527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4.725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不复位,而产生低压中断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2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18年3月23日

  单片机型号: STC8F1K08
  固件版本号: 7.3.10U

开始调节频率 ...                        [0.610"]
调节后的频率: 5.529MHz (-0.011%)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125"]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187"]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67480666083ED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109"]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16"]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5.529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4.725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不复位,而产生低压中断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2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脚直通输出RXD脚的电平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强推挽输出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67480666083ED
  单片机型号: STC8F1K08
  固件版本号: 7.3.10U

  . 用户设定频率: 5.530MHz
  . 调节后的频率: 5.529MHz
  . 频率调节误差: -0.011%

操作成功 !(2018-03-31 17:03:29)

楼主:
样片的问题,丝印右下角的XD 应该是XA (A版本)。
吐槽,在我们公司,出这种DJ错误,项目经理要被炒的!

科技公司更要严谨一点! @姚老板

还是期待 STC8H04A10, SOP8 带10位ADC.  .

网友A(点评):
期待ing,很久了,还没出来呢,最近有项目可以都要用了
这个SOP8封装的算窄体还是宽体

网友A(2018-11-29):
然而,到现在STC8H04A10 还没出来呢

网友B:
现在STC8的单片机在8条腿的MCU中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C(2019-02-18):
STC价格不算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SOP8封装的算窄体还是宽体

SOP8 没有窄体宽体,都是行标尺寸,4.9mm*6mm,如果有疑问或者有申样或者采购需求都可以联系我STC单片机原厂 0513-55012981 或者Q:306590663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STC8的单片机在8条腿的MCU中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后续还有更多产品以及32位机期待哦  有需要可联系STC原厂0513-55012981 Q:2269694595

网友B(点评):
有32位的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价格不算便宜

STC品质也是无可厚非的 和价格是成正比的,STC 也推出了一系列低价产品,高端低端均有,可以联系我STC原厂 0513-55012981 Q:2269694595

网友F:
啥时候出32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时候出32位机?

不知道。据称是有的,ARM MX架构。。。

楼主(2019-05-15):
引用 网友G:
STC8H04A10-SOP8 出来了吧,淘宝上卖的。 0.75

谢谢。

@所有人
STC8H04A10 STC官方还未出来。另有一些JS打着Stc的名号误导客户的。请不要选错,正宗STC的单片机有**的,详细请访问STC官网: WWW.****ducst.COM 了解详情。。

STC单片机支持串口直接下载,不需要编程器,超强稳定性,不服就各路51过来PK对比看看。。。。

(3029)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