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不同振荡方式的PIC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8-04-06):
 PIC系列单片机可工作于不同的振荡器方式。用户可以根据其系统设计的需要,选择下述四种振荡方式中的一种,其振荡的频率范围在DC.20/25MHz之间,如表1所示。

  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从表l所示的四种振荡方式中选择一种(使用PIC编程器时也需作这种选择的操作),以获得最佳的性能价格比。其中,LP振荡器方式可以降低系统功耗,RC振荡器方式可节省成本。

  建立PIC源程序时,其振荡器方式由配置寄存器CONFIG的D1位和DO位来决定,如表2所示。

  1.内部晶体振荡器/陶瓷振荡器

    在LP、XT和HS这三种方式下,需要在微控制器引脚OSC1/CLKIN和OSC2/CLKOUT的两端接一石英晶体或陶瓷谐振器。如图1中,只有在HS方式下才需要在振荡回路中加入电阻Rs(100Ω<rs<1kΩ)。

  2.外部时钟源或外部晶体振荡器
    在LP、XT和HS这三种振荡器方式下,各种PIC系列微控制器芯片既可以用集成在内部的振荡器,也可以接受外部输入的时钟源或外接晶体振荡器。若用外部时钟源或外接晶体振荡器,可把外部振荡器输出接芯片的OSC1/CLKIN引脚,此时OSC2/CLKOUT引脚开路即可。是外接时钟源的形式,外部晶体独立的振荡器
3.外部RC振荡器
    RC振荡器主要应用于对时间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RC振荡器是在OSCl/CLKIN引脚接一串联电阻电容

  厂家2018年深圳嘉立创批量板大降价!推荐电阻Rext取值在5kΩ-100kΩ之间。当Rext小于2.2kQ时,振荡器的工作可能会变得不稳定或停振;当Rext取值大于1MΩ时,振荡器易受到干扰。RC振荡器产生的振荡频率fosc,经内部4分频电路分频后从OSC2/CLKOUT输出fosc/4振荡信号,此信号可以用作测试或作其它逻辑电路的同步信号。

网友A:
没用过。但是认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