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电路实现电池上下限电压保护的电路

楼主(2018-04-06):
使用两个电压比较器即可。

网友A:
以下是采用运放对电池电压进行钳位的两种电路:

网友B:
什么指标要求都没有,就给个示意图,楼主自己去摆弄。补充:二极管阴极插入电阻限流。

网友B:
K可以是开关、继电器·······,如果觉得老土,就换成调整管。

网友C:
搞个SOT23封装的电压检测管子+个三极管或MOS管做开关就可以了,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D:
参考锂电池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