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E6176 配置802.1Q VLAN问题

楼主(2018-04-07):
用EEPROM 配置88E6176 的802.1Q VLAN不成功,配置端口VLAN没问题,但是配置802.1Q的VLAN时候VTU寄存器配置后不生效。同样的方法配置MARVELL同系列的芯片都没问题。有没有哪位坛友做过相关配置的,可否请教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个芯片都没人用过吗?

网友A(2019-07-08):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后来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后来放弃了。

能把你配置发我么,最近我也在调试,配完EEPROM后,用cpu的SMI读取eeprom下发的寄存器都是正确的。邮箱  kwb6364136@163.com

网友B(2019-08-22):
您好!请问有没有88E6176的数据手册?有寄存器配置的那一份,我也想研究一下怎么配置VLAN,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C(2019-11-16):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配置发我么,最近我也在调试,配完EEPROM后,用cpu的SMI读取eeprom下发的寄存器都是正确的。邮箱   ...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D(2020-05-16):
逻辑问题吧!
VLAN1的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