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stm32和cc254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4-06):
两者的内核相同吗,区别比较大的有哪些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内核。

网友B:
cc2541带蓝牙的增强51单片机,和cc2540属于德州仪器非常成功的芯片,后者另外带有usb,性价比非常好!

网友C:
我的理解是:STM32是一颗纯MCU,CC2541是SOC的BLE芯片。

网友D(2018-05-31):
大家的解答都很耐心:)
LZ下载这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一下,一目了然。

网友E:
cc2541是51内核的,stm32 是arm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