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DA,芯片是MAX5741,没有模拟输出

楼主(2018-04-06):
单片机给MAX5741的信号:片选信号、时钟信号、数据信号

网友A:
REF接基准源或VDD,片选由高到低,SPI先发唤醒指令0xF010(同时发时钟,下降沿有效),片选由低到高使指令生效;
等待8us;
片选由高到低,SPI发数据0xC000或0xC800或0xCFFC(同时发时钟,下降沿有效),片选由低到高使数据生效,OUTA-D应为0或REF/2或REF。

网友B:
抓波形,在确保硬件连接OK的情况下,看数据波形是否和手册给的一致。

网友C:
肯定时序或初始时高低状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