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二阶低通滤波器增益问题

楼主(2018-04-06):
参照网上单位增益的二阶低通滤波器设计的,如图所示,100HZ低通,Av增益怎么会是0.86 ?我的目的是将矩形波平滑化,生成直流电压,现在就是不准,可以生成不同的电压,形成阶梯波

@pmw_56 :如果不考虑频率的话,可以输出比喻锯齿波,正弦波都可以
@xch : 不同的占空比下,延时输出的阶梯波形,这个可以输出很多种波形来
学习中。。。
xch
这波形是哪个测试点的?不会是测错了?

网友A:
少一个电阻.

楼主:
哪个地方少了一个电阻?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做成增益为1的二阶滤波器,也就是我PWM输出占空比为50%时,输出直流电压刚好是原矩形波峰值的一半,相当于用PWM输出做D/A转换,现在情况可以平滑成直流电压,但就是电压不准。

网友B:
好好学习滤波器吧
没有理解滤波器特性

网友C:
要用2级滤波,或者先用2阶无源的滤了之后再进这个有源2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2级滤波,或者先用2阶无源的滤了之后再进这个有源2阶

滤波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输出电压不是很准,我现在可以用PWM输出不同占空比,控制不同电压输出,如上图输出的阶梯波,也可以输出锯齿波,但就是输出比喻占空比50%,MCU的VDD是3.3V,低通后输出电压不是1.65V ,其他的占空比也一样,都偏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滤波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输出电压不是很准,我现在可以用PWM输出不同占空比,控制不同电压输出,如上图输 ...

这是 Sallen-Key 结构的低通滤波器,6.8K 电阻或可短路。

为了确定问题所在,楼主可否给出下列设计参数和测量数据?
设计参数:
- 运放型号;
- PWM 频率;
- LPF 直流增益;
- LPF 通带截止频率;
- LPF 阻带截止频率;

测量数据:
- 3.3V 电源电压;
- PWM 低电平和高电平电压;
- 占空比约为 30% 的时候,实际占空比和 LPF 输出电压;
- 占空比约为 40% 的时候,实际占空比和 LPF 输出电压;
- 占空比约为 50% 的时候,实际占空比和 LPF 输出电压;
- 占空比约为 60% 的时候,实际占空比和 LPF 输出电压;
- 占空比约为 70% 的时候,实际占空比和 LPF 输出电压;

网友E:
假设滤波器为0.1hz,那么你输出就是接近直流。这样比较下就知道你要保持增益为1,带宽肯定设置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做成增益为1的二阶滤波器,也就是我PWM输出占空比为50%时,输出直流电压刚好是原矩形波峰值的 ...

如果是将50%的矩形波积分成平滑直流电,应该以10倍于矩形波宽度计算RC常数。
100Hz的宽度是5ms,则RC=50ms,R=1K,C=50u,两阶无源就可以,输出幅度达不到一半,负载电阻越小幅度越小,要跟随器输出,或者用Key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 Sallen-Key 结构的低通滤波器,6.8K 电阻或可短路。

为了确定问题所在,楼主可否给出下列设计参数和 ...

最初的设计是按照1KHZ, 低通100HZ的截止频率,我现在用的是 10KHZ 的PWM输出,因为没有那个值的电容,图中的电容改成 0.068uF ,0.033uF 。另外在MCU输出有接一个用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才接到图上的LP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 Sallen-Key 结构的低通滤波器,6.8K 电阻或可短路。

为了确定问题所在,楼主可否给出下列设计参数和 ...

运放是用LMV358 , 轨对轨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初的设计是按照1KHZ, 低通100HZ的截止频率,我现在用的是 10KHZ 的PWM输出,因为没有那个值的电容,图 ...

因为电路的输出是用于调制 PWM 的信号,
所以需要确定这个信号的带宽、通带内的增益以及群延时特性。

假设这个信号的最高频率为 Fmax,那么通带的截止频率 Fpass 应考虑满足 Fpass >= Fmax 。

对于 PWM 频率,假设由单片机产生,应在满足定时精度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高。
因为 LPF 需要滤除此频率及其所有的谐波成分。高的 PWM 频率可以减少 LPF 的级数,从而节约成本。

如果通带内增益和群延时都没有要求(比如类似接近直流的电池电压),
LPF 的 Q 值可以选择得高一点,如 1dB - Chebyshev 类型的 LPF;
反之或可选择 Bessel 类型的 LPF。
注:通带截止频率很低的单位增益 LPF,一般无自激之虞。

有源 LPF 在高频端会上翘……关于这个问题及其应采取的措施可参考下列帖子的 26# 中的附件:
采样电路中的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确定?

回到 LZ 的问题,估计是与非理想运放和 / 或元器件参数选择有误有关。
甚至可能与 LPF 设计不正确有关。回头来仿真下看看……

网友D:
这个 LPF 貌似高频衰减不够。

LZ 给个固定的占空比(100KHz,50%),看看 PWM 还有多少幅度?

网友F:
    楼主电路指标是输出平滑(注意是“平滑”)直流电,而打算用积分边界刚刚转折的频率点来实现,显然难于做到。

楼主(2018-05-07):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指标是输出平滑(注意是“平滑”)直流电,而打算用积分边界刚刚转折的频率点来实现,显然难于做 ...

输出10KHZ的固定频率,占空比 1/400 分辨率可调整,想输出数控的电压。怎么能做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10KHZ的固定频率,占空比 1/400 分辨率可调整,想输出数控的电压。怎么能做到呢? ...

我做的闭环控制,采样平滑后的电压,然后PID运算控制PWM来控制低通后电压,就是有一点点摆动。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G:
你电阻接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10KHZ的固定频率,占空比 1/400 分辨率可调整,想输出数控的电压。怎么能做到呢? ...

"占空比 1/400 分辨率可调整"
是不是说最小占空比1/400,但是可以改变。如果是,1/400的占空比脉冲系列,要积分成平滑电压,能有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占空比 1/400 分辨率可调整"
是不是说最小占空比1/400,但是可以改变。如果是,1/400的占空比脉冲系列, ...

Vavg =  3.3 * 1/ 400  V  ,平均电压

网友H:
0.68uf电容回路是一个正反馈回路,貌似滤波功能不成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10KHZ的固定频率,占空比 1/400 分辨率可调整,想输出数控的电压。怎么能做到呢? ...

先不要考虑什么通滤波,以矩形波积分形式分析,PWM波,通过一两阶固定积分常数电路,输出的波形有的是“平滑”,有的是波动,有的是馒头波......各不相同,除非按照最小占空比设计大的积分常数或者多阶积分。

网友I:
用贝塞尔二阶低通滤波,本质上随便你怎么设置电容值,最终都可以将波形的直流分量保持下来的。所以,楼主设计大的思路是对的。
但是楼主在运放选择上,似乎随意了点。根据楼主选的LM358运放来看,在双电源+/-15V下,压摆率为0.3V/微秒;单位增益带宽为0.7MHz。
而楼主电路电源为3.3V(与标准条件差了几乎10倍),所以相对动态指标也要降低10倍,压摆率下降为0.03V/微秒;单位增益带宽下降为0.07MHz。
若设电路输入为占空比50%的方波时,滤波器输出峰峰值为3V,按压摆率计算出最低周期为:
      3V/(0.03V/微秒)  = 100微秒
对应最低周期频率为:
      fb = 1/100微秒/2 = 5kHz
这只是运放应用的边界条件,要可靠应用还应该降低输入频率值几倍较好。否则高频率时,波形畸变带来的整流效应会影响到滤波器的直流分量准确性。
所以,若要使用LM358运放,限制输入方波频率低于2kHz较好;否则,需要改用高带宽响应的其他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贝塞尔二阶低通滤波,本质上随便你怎么设置电容值,最终都可以将波形的直流分量保持下来的。所以,楼主设 ...

LMV358

网友J:
毫无问题。你电路没接好,或者测错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毫无问题。你电路没接好,或者测错地方

你没有看明白我说的意思,输出直流电压跟输入端口输入的不一样,有损失,增益不是1。另外multisim仿真另外用一款低输入失调电压、轨对轨输出的运放(没有找到LMV358的模型)是可以的,

xch
@pmw_56 :改用LMV358 后,信号失真更小
xch
@pmw_56 :我用LM358仿真,发现不稳定,有瞬态交越失真。 在此放大器之前和信号源之间级联一个RC低通滤波后改善。 r=100ohm, c= 33nF.
@xch : 3.3V MCU的供电电压
@xch : 我后来改成10KHZ了, 低通的截止频率是1KHZ。 占空比是MCU输出可调整的 1/400 分辨率
xch
你测试用的方波信号频率和幅度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明白我说的意思,输出直流电压跟输入端口输入的不一样,有损失,增益不是1。另外multisim仿真另 ...

LM358, 10KHZ方波,3.3Vpp,1khz low-pass filter。
毛刺;交越失真;瞬态响应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明白我说的意思,输出直流电压跟输入端口输入的不一样,有损失,增益不是1。另外multisim仿真另 ...

在上面图纸条件下增加一级低通,抑制瞬态。明显改善响应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明白我说的意思,输出直流电压跟输入端口输入的不一样,有损失,增益不是1。另外multisim仿真另 ...

LMV358, 10KHZ方波,3.3Vpp,1khz low-pass filter。
明显比使用LM358的好多了。

xch
无论使用何种有源滤波,还是建议在滤波之前加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预处理信号抑制瞬态跃迁斜率。

网友K:
没有仔细看各位的讨论,只注意到LZ说,LMV358是轨到轨输出。
其实看LMV358内部的原理图,输出是轨到轨,输入不是轨到轨的,输入电压最高有限制的。
如果输入PWM最高电压3.3V,50%的占空比,运放输入的平均电压也有1.65V,接近极限了。
LZ可以测试一下,PWM幅度还是3.3V,或者最低一些,运放电源提高到5V,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