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USB发送双缓冲 悬赏三百大洋!!!

楼主(2018-04-07):
STM32F103C8T6的USB发送双缓冲谁搞出来了,上传速度可以达到900KByte/s以上而且可控的(我之前搞出来的是不可控的)悬赏300大洋,说话算数!!!

网友A:
上周搞好了,读spi2上传或者发送flash内容,速度990ms-1050ms之间,和上位机有关

网友B:
没弄过呢;

这个好像搞的人确实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搞好了,读spi2上传或者发送flash内容,速度990ms-1050ms之间,和上位机有关 ...

是可控的么,比如一次发1K字节,发完就停止,数据的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A:
肯定可控拉,给传输地址和长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控拉,给传输地址和长度,ok

加你好友了,麻烦通过一下

网友C:
cubemx的虚拟串口就可以,刚测了一下,最大跑到14M位每秒,用的32F407
103我再试一下

网友C:
你说的不可控是什么意思呀,是程序结构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可控是什么意思呀,是程序结构的问题吧

你试试用103的cubemx的双缓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试用103的cubemx的双缓冲

CDC_Transmit_FS这个发送函数如果返回是busy就可能是上轮发送没完成,是不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