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求助一个always语句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8-04-07):
在verilog中,有两个时钟信号a,b.
为什么always@(negedge a or negedge b)编译后,实验板调试,发现a的下降沿会使always内语句执行一次,正常,但是b是检测到低电平时,always内语句执行一次,不正常。
是不是语法问题,要使检测到a或b的下降沿时,执行一次always内语句的正确的写法是?

网友A:
你这是在处理双时钟域?换个思路吧

网友B:
分两次写:always@(negedge a)
               always@(negedge b)

网友C:
是不是你内部程序的问题呢,可能在判断逻辑上村问题。

网友C:
建议还是通过clk进行输入控制,通过信号取反或者异或进行判断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