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8-04-07):
一个铺铜了的大焊盘,浸焊时过孔焊锡盖住,但用烙铁很难弄开,如何用画图解决,我知道是可以,方法大概知道,但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A:
没懂,是焊盘还是过孔?隐约感觉是你想要过孔不盖绿油,是吗?如果过孔不需要盖绿油,AD中修改过孔属性,把那个tenting去掉

网友B:
你个说的不明白什么意思, 有没有图 ,示意下。(如果不想有锡焊上,做PCB板子要求板厂做成塞孔)

网友C:
加文字说明即可。

网友D:
我的感觉,好像是焊盘,不想要中间的圈芯不要过锡,    可以采用把焊盘的芯直径改成0,让后再搞个机械孔上去就行了!

楼主:
上图说明下。

网友E:
自己画焊盘,自定义画一个,也很快的

网友F:
高温胶带贴住?是要想这样搞吗?

网友G:
修改sold层图形就行了,焊盘裸漏都是sold层图形定义的,在sold层,将焊盘位置,改为你想要的图形就ok了, 如果是修改铜皮,就在做封装时,PAD使用shape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接在焊接工艺里注明用美纹纸封住就可以了。

再说,单面板怎么搞过孔?

网友I:
焊接厂在焊接前(一般是过锡炉),会把不需要浸锡的焊盘用高温胶纸贴住,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网友:
加工时备注说明

网友J:
提问是一门艺术。

网友K:
这个最好问下制板厂,因为我司新做的板子重来不被锡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