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转换数据存储及串口效率

楼主(2018-04-07):
PIC单片机AD转换数据存储及串口效率

引言
  PIC单片机A/D 转换后的数据通常需要占用两个8 位宽的RAM 单元, 而PIC 单片机的存储单元有限,因此造成了单片机的存储单元不能被有效利用, 同时通过串口向上位机传送数据时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为此提出一种数据打包的方法, 使得相同的数据量占用较少的存储空间, 并可提高传输效率。
  1 程序设计思路
  以10 位的A/D 转换为例, 可以将A/D 转换的结果暂存在a 中, 然后把数组a 中的数据一位一位地取出, 把低8 位和高8 位拆开分别存放, 低8 位存放在数组b 中, 高8 位存放在数组c 中, 由于高8 位的数据中只有2 位是有效数据, 我们可以把有效数据取出组合成一个新的数据存放, 当上传数据后再用相反的方法解码, 把数据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这样对于10 位的A/D 转换来说可以节省3/8 的空间, 需要向上位机传送的数据也会比较少, 数据传输时间仅为原来的5/8。
  2 采用C 语言编写的程序
  本文采用PIC16F877单片机进行试验。其中定义i、h、j、n、m 为int8, a 为int16 的数组, 用于暂存A/D 转换的结果; b[number]、c[number]、d[number] 是int8 的数组。程序原文如下:

  程序首先利用一个for 循环将A/D 转换后的数据拆开, 将低8 位存放在数组b 中, 高2 位暂时存放在数组c 中。由于数组c 中的8 位二进制数据都是仅有低2 位是有效数据, 所以第二个for 循环将c、c[i+1]、c[i+2]、c[i+3]中的2 位有效数据取出, 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重新组合成一个8 位的二进制数,放入数组d, 构成一个新的数组。这样A/D 转换结果由原来用数组a 表示变成了由数组b 表示低8 位、数组d 表示高2 位的状态。
  程序中的h、j、n、m 用于记录最后转换的数据存储在数组的位置, 在下一次转换的时候, 数据可以接在上一次的数据后面, n 和j 在主程序中cONvert ( ) 被调用之前首先被赋值为0。
  3 结论
  根据以上程序, 我们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把12位的A/D 转化结果进行组合, 将12 位的A/D 转换结果拆成低8 位和高4 位, 再将2 个高4 位重新组合成一个8 位的二进制数存储, 这样对于12 位的A/D 转化结果可以节省1/4 存储空间, 缩短1/4 传输时间。
  该程序的执行时间仅为990us, 相对于数据的传输时间是很小的。在单片机空间小的情况下, 以程序的执行时间来换取单片机的存储空间是值得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缩短数据的上传时间, 提高有效数据的传输速率。但是在数据量较少的时候, 比如只有1 个A/D 转换的数据, 这样做反而会耗费时间、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