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芯片输入开启电压

楼主(2018-04-07):
晶体三极管输入需要0.7V的开启电压。那么 运放芯片的输入 需要开启电压吗?如果不需要 ,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肯定要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运放输入电压的问题,也就是datasheet中所说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运放的输入电压往往达不到0v(单电源供电)。但是现在的轨到轨运放,采用NMOS和PMOS并联作为差分输入极的时候,其输入电压基本上可以接近0v了,甚至低于负电源轨0.2v~0.3V。而一般的BJT和JFET作为输入极的运放,是达不到的,就有你指的所谓的比较大的“开启电压”。

xch
@xiaxingxing :看见了。 <<BJT和JFET作为输入极的运放,是达不到的 >>这段话不在双引号之中
@xch :没看到我写所谓的,后面还打双引号么。。。。
xch
@xiaxingxing :而一般的BJT和JFET作为输入极的运放,是达不到的,就有你指的所谓的比较大的“开启电压”。这是你说的。 对得起你发的链接吗?
@xch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t/20405
xch
瞎扯蛋。 比如经典的LM324 用你的理论给解释一下。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LM324-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