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画1000个电阻和电容

楼主(2018-04-07):
PCB上画1000个电阻和电容,有没有大神教我下,原理图导入到PCB后,有1000个电阻,然后用什么便捷的方法来布线和摆元器件

网友A:
如果是ALLEGRO
可以先画好10个 然后做成标准,然后选中未放的,按做好的模块放置,
放好10组后,再做一个100个的标准  重复上述 1000个小意思啦 分分钟

网友B(2018-05-25):
阵列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