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C语言计算

楼主(2018-04-07):
以下程序数据结果是
int main(void)
{
inta,b,c,d;
a=9;
b=a++;
c=++a;
d=10*a++;
printf("b, c, d: %d, %d, %d",b, c, d);
return 0;
}
思考后看答案:
隐藏内容为答案

网友A:
</hide9,11,110/hide>

网友B:
9,9,11,110

网友C:
9,11,110

网友D:
写这种代码不怕被打吗?就不能好好把代码写清楚了?

网友E:
B=9
C=11
D=110

网友F:
9 11 110

网友G:
孔已已而已,显摆,

网友H:
肯定不一般

网友I:
试试这个: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v[3]={7777, 8888, 9999};
    int *p;

    p = v + 1;
    printf("val=%d\n", -1[p]); //谁来分析一下这一句的值应该是多少
    return 0;
}

网友J:
b, c, d: 9, 11,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已已而已,显摆,

这是面试题,我仅仅是转载而已,我更不需要显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试这个:
#include

版主,这个-1[p]是什么意思啊,恕我愚钝,没见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1是什么意思啊,恕我愚钝,没见过

嘿嘿,这是我自己根据指针和数组访问等价,以及加法的交换律推出来的表达式~~~
*(p+n)等价p[n],根据加法交换律,可以推出
*(p+n)等于*(n+p)等价n[p],
从而得出*(p+1)等于p[1]等于1[p],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嘿嘿,这是我自己根据指针和数组访问等价,以及加法的交换律推出来的表达式~~~
*(p+n)等价p[n],根据 ...

int *p = 0;
那p+1 = 4

*(p+n)等价p[n]

那n[p]这种n这个数组在哪定义啊????不懂

@caijie001 :不用纠结
@皈依 :一般都不用这种写法
语法糖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嘿嘿,这是我自己根据指针和数组访问等价,以及加法的交换律推出来的表达式~~~
*(p+n)等价p[n],根据 ...

P=&V[0]+1;
跟P=V+1;
有什么差别的。

网友K:
9 9 11 110

网友I:
引用 楼主:
int *p = 0;
那p+1 = 4

*(p+n)里面变量交换一下,就成了*(n+p)了。
所以原来的p[n]也跟着交换一下,就成了n[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n)里面变量交换一下,就成了*(n+p)了。
所以原来的p[n]也跟着交换一下,就成了n了。 ...

这个原理我知道,但是n这个数组没定义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我知道,但是n这个数组没定义吧

也许编译器在展开n[p]时转换成了*(n+p)的形式,然后就OK了吧~~~
不知道,没研究过编译器。我是按照自己的推理,试了一下居然OK。

网友:
菜鸟来学习一下9,10,10,91

网友:
打错了,学习一下考点:a++是先参加程序的运行再加1,++a是先加1再运行,a++的优先级高于乘法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面试题,我仅仅是转载而已,我更不需要显摆。。。。

刚毕业那回还刷下这种题了面试有些SB公司喜欢考这种东西,如果有哪个工程师这么写基本上是一个弱智了, 楼主如果是面试刷下没什么问题,如果花精力研究的话就算了 你有那时间研究下其他多好搞这个。

网友M:
9  10  90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试试这个:
#include

-1[p]居然是-(1[p]),而不是(-1)[p]

网友I:
引用 网友N:
-1居然是-(1),而不是(-1)

因为[]的优先级更高

网友O(2018-05-26):
error:line3 ‘inta’ not defined

楼主:
引用 网友O:
error:line3 ‘inta’ not defined

int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