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概述归纳

楼主(2018-04-08):
  集成电路:是一种将“管”和“路”紧密结合的器件,它以半导体单晶硅为芯片,采用专门的制造工艺,把晶体管、场效应管、二极管、电阻和电容等元件及它们之间的连线所组成的完整电路制作在一起,使之具有特定的功能。
  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最初用于各种模拟信号的运算(如比例、求和、求差、积分、微分等)上,故被称为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简称集成运放。
  集成运放有以下特点:
1.因为硅片上不能制作大电容,所以集成运放均采用直接耦合方式。
2.因为相邻元件具有良好的对称性,而且受环境干扰等影响后变化也相同,所以集成运放中大量采用各种差分放大电路(作输入级)和恒流源电路(作偏置电路或有源负载)。
3.因为制作不同形式的集成电路,只有所用掩模不同,增加元器件并不增加制造工序,所以集成运放允许采用复杂的电路形式,以达到提高各方面性能的目的。
4.因为硅片上不宜制作高阻值电阻,所以在集成运放中常用有源元件(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取代电阻。
5.集成晶体管和场效应管因制作工艺不同,性能上有较大差异,所以在集成运放中常采用复合形式,以得到各方面性能俱佳的效果。集成运放电路组成方框图如图所示及各部分的作用。
  输入级:由具有恒流源的差动放大器组成,以获得尽可能低的零点漂移和尽可能高的共模抑制比,还要求输入电阻要高。
  中间级:由多级电压(共射或共源)放大器组成,为集成运放提供电压增益。为提高电压放大倍数,经常采用复合管,以恒流源做集电极负载。还担负将双端输入转换为单端输出的作用。
  输出级:多为互补对称射极跟随器,用于提高集成运放带负载的能力,输出级往往还设置有过流保护电路。
  偏置电路:为各级电路设置合适和稳定的直流工作点。
  同相输入端:指运放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相位是同相。
  反相输入端:指运放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相位是反相。
  差模开环放大倍数(  ):没有通过外电路引入负反馈的差模电压放大倍数为差模开环放大倍数。

  电压传输特性:集成运放的输出电压  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称电压传输特性,如图所示。
  线性放大区:曲线的斜率为电压放大倍数,   很大,线性区非常窄。
  非线性放大区:输出电压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或

网友A(2019-03-25):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