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STM32驱动LED指示灯?

楼主(2018-04-08):
用单片机点亮LED无非就是LED串联一个电阻,设置高低电平就好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现在有20个LED,12个IO口,考虑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既要考了IO数量问题,又要考虑功耗问题,然后我想到了74HC595。
但是用它去直接驱动也会使芯片承受很大的功率(每个LED5mA,全部点亮就是承受40mA,总限流50mA,从设计稳健角度考虑或许是不适合的)。
如下图,这是电路示意。或者每个LED加个三极管去驱动,这样又太复杂,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解决方案了,还请大神们支招,拜谢!

部分电路

部分电路

网友A:
静态显示?

网友A:
静态显示好像不可以吧。动态的不碍事。

网友B:
电阻串大些功耗就低了;

怕亮度不够

楼主:
是的,问题已经修改,没138的事,就是要点亮任意数量的LED

网友C:
有那么灯要点亮,功耗自然摆在那里,

网友D:
用动态扫描吧,用3个三极管带3行,1片ULN2003做列,相当于有7列,3*7=21个LED,用了3+7=10个IO口,电流功耗都没问题。你百度一下ULN2003就知道了。

网友E:
动态显示,2路三极管加2个限流电阻,一个限流电阻可以管10个灯,10个端口各接2路的一个灯,动态显示没问题的

网友E:
一个led一个电阻有点多于

网友F:
SM16126D,带恒流驱动的,连串联的电阻都不需要,只需一个恒流电阻,一个芯片输出16路

网友G:
lp55231,值得你拥有。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334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动态扫描吧,用3个三极管带3行,1片ULN2003做列,相当于有7列,3*7=21个LED,用了3+7=10个IO口,电流功耗 ...

ULN2003是5V的TTL,我用3.3V控制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16126D,带恒流驱动的,连串联的电阻都不需要,只需一个恒流电阻,一个芯片输出16路 ...

这个厉害,兼容聚积公司的 MBI5026,东芝的 TB6272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态显示,2路三极管加2个限流电阻,一个限流电阻可以管10个灯,10个端口各接2路的一个灯,动态显示没问题 ...

这个成本最低,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lp55231,值得你拥有。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33482

非常不错,就通道少了点,收藏

网友D:
引用 楼主:
ULN2003是5V的TTL,我用3.3V控制不好吧

3.3V没问题的,如果不是兼顾电流问题,都直接接IO口了。20个LED同时电流,20*5=100mA,单片机IO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V没问题的,如果不是兼顾电流问题,都直接接IO口了。20个LED同时电流,20*5=100mA,单片机IO受不了。 ...

初步计划用TB62726,可以控制16路,其余的直接IO,操作方便

楼主:
用TB62726,可以控制16路,其余的直接IO。
这种在控制面板上的LED,抗静放电需要做些什么吗,总感觉有风险,特别是IO直接驱动的

网友H:
TPIC6B595 可以承受大电流,使用起来和 74HC595 一样。

网友I:
用专用LED驱动芯片etk6201

楼主:
引用 网友H:
TPIC6B595 可以承受大电流,使用起来和 74HC595 一样。

这个是5V的

网友H:
你可以用 3.3V 输出去控制这个芯片。

网友J:
觉得这个595就可以,电流有点不满足但是多数情况不会全亮,20个不算多.

网友K:
这要用掉不少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觉得这个595就可以,电流有点不满足但是多数情况不会全亮,20个不算多.

有全部点亮的时候,所以要留足余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全部点亮的时候,所以要留足余量

不做产品就无所谓了,电阻高大点led有点暗,肉眼根本感觉不出来,换成高亮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