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射随器的问题

楼主:
fpga产生的信号,频率12.5MHz(80ns),3.3v,要传输30米驱动前端的芯片。
原想在信号输出后加一级射随器,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01为fpga输出的信号,02为经过射随器后的信号,上不到顶,下不到底。射随器后端没有接任何线路。
信号变形的原因是什么?
想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增强驱动能力的方法。
比如加缓冲器器芯片可以吗?

网友A(点评):
这个频率80Mhz,联想一下以太网吧. lvds 可以传

网友B(2018-04-08):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低?谁说的,三极管开关频率很高

网友C:
这个距离,信号变形得都不能看了吧

网友D:
方案不科学,会整死人的。
还是改方案吧。

网友E:
加个单非门        SN74AHC1G14DBV
试试,传输线能搞单芯同轴屏蔽线?
再者 你试试 把电压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低?谁说的,三极管开关频率很高

你是不是把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当成了它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距离,信号变形得都不能看了吧

主要是经过射随器就变形了,和距离没关系

网友F:
转换成差分信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经过射随器就变形了,和距离没关系

当然和距离也有关系,你把三极管后面的线去掉后看信号,结果一定不一样。
30米传12.5m信号,建议用差分线。如果只能用单端,就要选一个驱动能力大的(后面的线是电容,电感,电阻分布参数网络),然后在终端接匹配电阻试一试,如果线缆质量好(就是里面的铜芯线粗细均匀),还有点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和距离也有关系,你把三极管后面的线去掉后看信号,结果一定不一样。
30米传12.5m信号,建议用差分线 ...

现在三极管后面就是没有接任何线路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三极管后面就是没有接任何线路的

那三极管的寄生电容偏大。不是不能用,到接收端做一个接收电平调整电路也可以,能否发一个接30米后收端的信号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三极管的寄生电容偏大。不是不能用,到接收端做一个接收电平调整电路也可以,能否发一个接30米后收端的 ...

我想现在的问题是三极管的开关频率不够造成的,一个三极管开通关断的时间要几百ns,信号的周期是80ns。现在是想换一种驱动信号的方式,能够跟上信号的转换时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现在的问题是三极管的开关频率不够造成的,一个三极管开通关断的时间要几百ns,信号的周期是80ns。现 ...

上面已经说明,换一个三极管,可以改善波形。
但接30m传输线后信号会发生明显畸变。还是要处理。不要指望源端波形好了终端问题就解决了。
我也建议过用差分线,用单端的话要仔细做匹配。怎么做还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已经说明,换一个三极管,可以改善波形。
但接30m传输线后信号会发生明显畸变。还是要处理。不要指望 ...

有没有推荐的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三极管?

把你现在电路,包括使用三极管显示一下?

网友H:
参考百兆网线的电路和介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三极管?

看到了你的电路图,确定是电路原因,不是三极管问题。
1. 将近1v处,三极管关闭;
2. 基级电压传到射级,由于现电阻配置,分压造成电压降低。
换三极管不解决问题,要换电路。

网友I:
30米的距离,应该果断用差分,而且还12M的速度也不低了,可以用lvds来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你的电路图,确定是电路原因,不是三极管问题。
1. 将近1v处,三极管关闭;
2. 基级电压传到射级, ...

1V处,三极管为什么会关闭?

网友G:
引用 楼主:
1V处,三极管为什么会关闭?

三极管导通需要电压,R47经过电流有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把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当成了它的开关频率

不是,三极管当开关管用,开关频率很高,当然频率高功耗大,这个是你的选择

网友J:
搞个运放不行吗

网友K:
你没有加偏置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导通需要电压,R47经过电流有压降。

信号电平最高3.3V,也就是说基极电压最高就是3.3V。集电极电压是5V。BC结始终是处于反偏的状态,三极管也就是始终工作在放大状态,并不是开关状态。射随器射极输出的信号本来就要比基极信号电平低一些,就是BE结的压降。

网友L:
估计得调制解调

网友M:
要点:差分信号,推挽输出,双绞线,阻抗匹配
楼主你这个电路一条都没做到。
前两条,可以用现成的RS485芯片做到,甚至可以考虑LVDS芯片。上TI网站找找,多的是。
阻抗匹配,看看这些芯片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N:
该管不能工作在饱和状态。β值暂时定为35。可以看datasheet。要工作在饱和状态,必须减小R46,增大R47。下面是我的计算,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点:差分信号,推挽输出,双绞线,阻抗匹配
楼主你这个电路一条都没做到。
前两条,可以用现成的RS485芯 ...

现在不讨论长线传输的问题,因为没有涉及到后端的电路。
就看看为什么信号经过射随器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该管不能工作在饱和状态。β值暂时定为35。可以看datasheet。要工作在饱和状态,必须减小R46,增大R47。下 ...

三极管饱和时,两个PN结都正偏,这个电路信号电平3.3V,集电极5V,无法满足饱和导通的条件。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三极管饱和时,两个PN结都正偏,这个电路信号电平3.3V,集电极5V,无法满足饱和导通的条件。 ...

但是该管可能进入截止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该管不能工作在饱和状态。β值暂时定为35。可以看datasheet。要工作在饱和状态,必须减小R46,增大R47。下 ...

根本不用计算求证。只要Vin不高于电源电压,所有的射极跟随器都不是饱和状态。无论你如何减小R46,如何增大R47

网友M:
不要教条地认为射极跟随器一定能降低输出阻抗。
你这个跟随器,高电平时的输出阻抗= ((Rfpga+R46)/Beta)//R47 + R48,
其中,Rfpga是FPGA输出阻抗,取10ohm,Beta假设是100,那么算得85ohm左右,比Rfpga高多了。
低电平的输出阻抗=R47+R8=398ohm,这就更高了。因为你的射极跟随器不是推挽输出,所以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是明显不对称的

网友M:
输出还串联个电容,把直流成分隔了。
谁跟你说数字电路的时钟信号是纯交流信号?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讨论长线传输的问题,因为没有涉及到后端的电路。
就看看为什么信号经过射随器会变形。 ...

你没那个功力的时候,不要尝试着自己设计一个电路。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TI这些大公司提供的RS485 transceiver就是巨人的肩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根本不用计算求证。只要Vin不高于电源电压,所有的射极跟随器都不是饱和状态。无论你如何减小R46,如何增 ...

大神,我只是算下输出电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要教条地认为射极跟随器一定能降低输出阻抗。
你这个跟随器,高电平时的输出阻抗= ((Rfpga+R46)/Beta)// ...

大神,跟随器的输出阻抗不应该加上r48吧?没错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大神,跟随器的输出阻抗不应该加上r48吧?没错吧?

R48串联在跟随器的输出端,不用加?
你在大脑里做个实验,假如说R48换成100兆的电阻,这个电路还能带得动负载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R48串联在跟随器的输出端,不用加?
你在大脑里做个实验,假如说R48换成100兆的电阻,这个电路还能带得动 ...

负载串在里面?

网友M:
自己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要教条地认为射极跟随器一定能降低输出阻抗。
你这个跟随器,高电平时的输出阻抗= ((Rfpga+R46)/Beta)// ...

fpga的输出阻抗是和射随器的输入阻抗串联的吗?
输出阻抗=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在后端没有连接的情况下,r48有电流通过吗
你这也加进来,那也加进来,当然被你算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出还串联个电容,把直流成分隔了。
谁跟你说数字电路的时钟信号是纯交流信号? ...

谁跟你说不能滤掉直流成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没那个功力的时候,不要尝试着自己设计一个电路。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TI这些大公司提供的RS485 t ...

你这话说得,不自己去动手设计怎么提升自己的功力。
我这电路在特种场合使用,不能使用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M:
R48串联在跟随器的输出端,不用加?
你在大脑里做个实验,假如说R48换成100兆的电阻,这个电路还能带得动 ...

感觉他的意思应该是打算把R48短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fpga的输出阻抗是和射随器的输入阻抗串联的吗?
输出阻抗=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在后端没有连接的情况下,r ...

你去看书吧。看看射随器的输出阻抗是怎么算的。不是你想怎么算就怎么算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这话说得,不自己去动手设计怎么提升自己的功力。
我这电路在特种场合使用,不能使用芯片。 ...

不能使用芯片?看看你在1楼怎么说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感觉他的意思应该是打算把R48短路

把R48短路是能改善输出波形的。但他的意思是觉得输出阻抗不应该把R48包含在里面

网友N:
引用 楼主:
fpga的输出阻抗是和射随器的输入阻抗串联的吗?
输出阻抗=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在后端没有连接的情况下,r ...

我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P:
推荐用485芯片(发送一片,接收一片),传输用普通网线试试。

网友Q(2018-05-22):
这个参数怎么改,才可以跟随

网友R:
高频单端信号数字信号长线传输是一种不好的方案。

网友S:
信号驱动。

谢谢大家!

需要使用“互补三极管”或MOSFET。

所谓的“数字信号的驱动”,所谓的“数字信号的驱动器或缓冲器”,说的就是增加了“功率驱动的电路”,就是CLASS B电路。

不需要偏置,因为是数字电路。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CMOS电路,和所有的TTL电路,都是在输出使用了功率驱动电路。

你可以使用CmOS,例如74hc08之类的进行驱动。

如果分立实现,那么就是2个互补的跟随器方式的三极管即可。

因为这个“驱动器”的负载,显然还是一个CMOS之类的输入,输出电阻很大,无需串联电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S:
对于MOS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其实并非需要“驱动”,所谓的驱动为“缓冲”或“整形”,不是为了提高“电流输出能力”的。

因为MOS电流不大,但对于大功率MOS来说,还是需要大电流的驱动电路的,因为其分布电容很大,1nF的数量级,如果没有电阻的串联,瞬间的充电电流很大,这需要更大的驱动器,但也不过就是2个互补的三极管的ClassB电路罢了。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