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x64 系统安装FT232R驱动不成功,求指教!!!

楼主(2018-04-08):
Win10  x64 系统安装FT232R驱动不成功,求指教!!!如下图所示:报警代码10

楼主:
下载了各种驱动,各种尝试,各种不行

楼主:
默默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是驱动程序数字签名造成的.你直接把数字签名关掉或强制签名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如何操作,问度娘: win10  驱动代码10 .一大把的解决方法,最有效的就是把数字签名关掉或强制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驱动程序数字签名造成的.你直接把数字签名关掉或强制签名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如何操作,问度娘: win10 ...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但插上USB有时可以正常显示相应的COM口,有时却提示要安装驱动!纠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但插上USB有时可以正常显示相应的COM口,有时却提示要安装驱动!纠结中.. ...

你关掉驱动强制签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掉驱动强制签名啊

请问是选择第七项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选择第七项就可以了么

是的,执行第7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执行第7项就可以了

已经禁用驱动强制签名,但仍然时灵时不灵,还请指点!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驱动不对吧,电脑上有没有360?直接用360驱动安装一下看看.或者本身你的线就有问题,你尝试条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对吧,电脑上有没有360?直接用360驱动安装一下看看.或者本身你的线就有问题,你尝试条线试下. ...

真的是线有问题,换了一根USB线就行了。天哪,纠结了两天啊!  感谢你的指点!
还请教一下,板子和电脑通信,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抓数据了么?

网友A:
不客气.
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读取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读取到数据的.

万分感谢!!!

网友B:
今天遇到你一样的问,还到处找驱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驱动有版本,选一个老版本,其他的删掉,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你一样的问,还到处找驱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上所说,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就能安装了,我的是Win10 x64系统,貌似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所说,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就能安装了,我的是Win10 x64系统,貌似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驱动! ...

我的也好了,我是把windows update服务打开,然后就系统自动把驱动装好了

网友D:
错误代码10,一般是通讯问题。自己做的板子有时候晶振和阻尼电阻问题等也会发生。
也不排除驱动版本的问题。
但是和驱动签名一般没有关系。

网友E:
我用的是pads9.5自带的DxDesigner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