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器件识别

楼主(2018-04-08):
如图片

这是个什么器件,怎么添加到原理图中,硬件小白一个

网友A:
像是稳压二极管,VD一般表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稳压二极管,VD一般表示二极管

我查到了,是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40,但是不知道在AD中怎么画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到了,是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40,但是不知道在AD中怎么画这玩意

图库中应该有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