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中断问题

楼主(2018-04-08):
    最近在做DSP的项目,程序需要同时打开PWM中断和外部Xint中断,原目的是想通过外部中断控制程序启动,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外部中断和epwm中断同时打开时,无法进入外部中断,当我屏蔽pwm中断时“IER |= M_INT3;”时 可也进入外部中断,所以配置应该没问题。
    我尝试过先使能外部中断,启动后再使能PWM中断,发现外部中断只能实现一次epwm中断使能后无法进入中断。
    主程序中还有LCD显示程序,在屏蔽PWM中断时可以正常显示,打开pwm中断后无法显示。
    请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谁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zhangmangui 请教一下版主大人

网友A:
你用的是ooic的开发版吗,我记得lcd显示器的引脚与pwm共用了,也就是你启动了pwm,显示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A:
还有外部中断  你是用按键吗,  那个外部中断好像有问题,我一般都是判断gpio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外部中断  你是用按键吗,  那个外部中断好像有问题,我一般都是判断gpio高低电平 ...

用的是按键,感觉LCD显示花的时间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