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量的“长度”、“角度”及其“投影”....

楼主(2018-04-08):
“剖析《线性代数》”已更新到“线性空间的度量及其内的投影变换”,具体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0964-1-1.html

楼主:
各位都熟悉的傅里叶变换,其实就是与线性空间内的投影有关。而正是有了“度量”,才可能考虑线性变换的某种不变性,引入了所谓的“酉变换”和正交变换及其相关应用。由此可以考虑“二次型”问题,而此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都有应用。

后续,将还会给出更多的具体内容,及其应用。

网友A:
可悲,连教科书都看不懂!

网友A:
连书上定义都抄错了

戴上老花镜,睁大眼睛,看看维基百科吧:

楼主:
附加说明:

其中“F是某个数域”没有任何问题。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网友A:
不用说了,这个定义也是自己发明创造的,比爱迪生还聪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其中“F是某个数域”没有任何问题。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不需要你说明,因为【数域】filed是个专业术语,专业术语学术上有定义的,不是个人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的。

想通过修改术语定义来洗地,会导致为了圆一个谎,要撒更多的谎!

网友A:
自己连教材都看不懂,也能开学堂给人上课,太滑稽了。

不过即便如此,仍有少数粉丝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包括我们那个群。

网友A:
【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点,所谓线性空间之“线性”指的是线性组合。

瞎扯!!!

书上说的清清楚楚,线性空间中的线性,指的是【线性运算】,即满足8个定律的加法和乘法运算。

楼主:
补充说明:

引我的一句话

其实,若真是学过的话,完全无需解释。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494184-1-2.html

所以,在此不会对那些所谓“问题”作进一步解释和答复。

《线性代数》教科书非常丰富,想详细了解其中内容的可以自己找些书来看,当然能找到经典的最好。

网友A:
没有理就装聋作哑,然后转身就跑,正是一贯作风。

估计过会模拟群里又有人要评论了,说我每帖都处于下风!

楼主:
我说过,在那个“调查”帖子结束前,会针对“通识”中的最基础部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给出基本的概念和知识点梳理。如果是大学本科毕业的,相关内容都应该学过,所以对这些内容的理解不应该有很大困难,除非根本就未曾学过。

楼主:
不过,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连中小学认知水准都不到,要理解这些大学内容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具体,看那个“调查”后的详细评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A:
转身就跑之前,再反咬一口,说人家是5盲,小学也没毕业之类的。

网友A:
不能虎头蛇尾,证据上完,本轮互掐才算结束:

网友A:
说聪明也聪明,一看情况不对,转身就跑。(反正只要不认账,他那些粉丝就难辨真伪,浑水摸鱼玩的麻溜)
说蠢也蠢,弄些本科教材上的的基本概念拿过来瞎扯。弄些地球上没几个人懂的黑洞之类的概念瞎扯还差不多。

网友A:
大师说,线性(向量)空间中的线性指的是线性组合(齐次性和可加性),莫非下面这8个公理都叫“线性组合”?

网友A:
大师的万能挡箭牌,一个是【存在即合理】,一个是【学过就无需多言】。

说随便翻本书就能找到他给的定义,我都翻了15本线性代数和抽线代数书也没找到。
莫非大师看的书是德文译成法文,然后法文译成意大利文,然后意大利文译成葡萄牙文,葡萄牙文译成英文,英文再翻译成汉字而成的进口教材?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大师“灵感”的来源了,是网易公开课上的:

网友A:
通过18楼和19楼的图片,把【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点,所谓线性空间之“线性”指的是线性组合】修改成【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点,所谓线性变换之“线性”指的是线性组合】,大师没意见吧?

网友B:
某H又来满嘴“发明”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H又来满嘴“发明”定义了?

扯过就跑,对所说的话不负责任。

事情很简单,他只需要指定是那本书像他那样说的就行了。剩下的事跟他没有关系了。
但人家玩太极,说【只要学过,无需多言】。

网友C:
我骂LZ傻-逼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包括LZ,
不信看看这个帖子
只要看过二姨家模拟版块都知道,无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