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大家怎么通过对ad转换器1/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

楼主(2018-04-08):
怎请问大家怎么通过对ad转换器1/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比如ad转换器接收到一个模拟信号,ad转换器的分辨率是8位,如何使ad转换器1/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到16位??

网友A:
ADC 的尾数是不可知的, 你怎么利用呢?
倒是有个 过采样技术, 你可以研究学习一下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很多, 不用上传给你了吧

网友B:
是不是再对尾数处理1/256可以到达24位,继续,可以到32位,40位...

您能否给我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C:
是可以的,二十几年前就这样搞,当时ad贵,现在不划算。

@kobos :可以查一下二十几年前的一本杂志,《电子技术应用》。由于以前没有电子挡,所以没保存下来。
您能否给我具体讲解一下其中涉及到的一下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的尾数是不可知的, 你怎么利用呢?
倒是有个 过采样技术, 你可以研究学习一下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很多,  ...

您好,这个问题是我们东大教授让我想的,他说让我提高ad转换器分辨率,过采样技术我已经了解过了,他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高8位的直接转换,另外通过运算放大器对1/256尾数做二次转换,形成低8位的转换结果,高8位与低8位相加形成16位,这样原来8位分辨率的转换器就提高到了16位的分辨率。你知道这方面的详细过程吗??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们东大教授让我想的,他说让我提高ad转换器分辨率,过采样技术我已经了解过了,他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高8位的直接转换,另外通过运算放大器对1/256尾数做二次转换,形成低8位的转换结果,高8位与低8位相加形成16位,这样原来8位分辨率的转换器就提高到了16位的分辨率。各位大神有知道这方面的过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再对尾数处理1/256可以到达24位,继续,可以到32位,40位...

是你说的这样,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其中的简单过程,您能否给我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