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问题

楼主(2018-04-08):
MOS工作不是少两个电阻?

网友A:
GS加一颗下拉电阻确保开机时G极的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加一颗下拉电阻确保开机时G极的低电平

GD之间不需要电阻的吗

网友B:
Nmos GS之间的下拉电阻保证的是上电时候不会误打开mos,和mos能否正常工作关系不大。如果无所谓误触发,不加当然可以。

网友C:
N沟道的对地加偏置,P沟道的对漏极加偏置,不是同时要加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