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析下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8-04-08):
(无正文)

网友A:
加快LED灯熄灭?在我看来R33更像是上拉电阻,用以确定P17电平的初始状态。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是上拉作用,确保P17端口在上电时为高电平,有的单片机在上电的瞬间,电平状态不是很稳定,会造成你的灯在上电瞬间会闪一下,有板的话,你可以自己把那个电阻取掉做下试验,看结果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快LED灯熄灭?在我看来R33更像是上拉电阻,用以确定P17电平的初始状态。

谢谢,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是上拉作用,确保P17端口在上电时为高电平,有的单片机在上电的瞬间,电平状态不是很稳定,会造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