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默认系统频率异常

楼主:
数据手册上,上电默认系统频率为128KHZ,12分频,然后我设置为不分频,但是实测P0.6口,频率为6.378KHZ,请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呀?
附代码:
void        main(void)
{
        CLKCON = 0;
        P0CR        |=        0x4F;
        P0_6        =        0;
        while(1)
        {
            P0_6 ^= 1;
        }
}

网友A(2018-04-08):
CPU处理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处理需要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频率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频率是正常的吗?

有可能,具体需要计算指令运行时间

楼主(点评):
SYSCLK:系统时钟,系统频率分频器的输出时钟。这个时钟为CPU指令周期的时钟。我是不分频,理论应该是128K,现在差的有点多呀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这理论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点评):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计算,但是我就觉得和系统频率相差有点多,现在这个指令周期是10个指令周期,正常吗?

网友A:
一个取反指令, 一个跳转指令,对照指令表看看需要多少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取反指令, 一个跳转指令,对照指令表看看需要多少周期

一共10个指令周期,然后现在频率相差20倍,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10个指令周期,然后现在频率相差20倍,这样正常吗?

明明是两倍,哪是20倍128/10=12.8

其实是对的,高低各占一个循环,结果本来就要除以2,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两倍,哪是20倍128/10=12.8

其实是对的,高低各占一个循环,结果本来就要除以2,完全正确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析,就此结贴,供大家参考